[STM32F1] DAC输出问题

楼主(2016-07-06):
我想用DAC输出正弦函数,可是输出的波形在底部是平的,不是从零开始的,哪位大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差多少呢?
输出0是不行的,多少会往上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多少呢?
输出0是不行的,多少会往上移

好像差不多是80mV,如果数字值从100往上加就不会了,但是我向从零开始,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差不多是80mV,如果数字值从100往上加就不会了,但是我向从零开始,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

这个不能保证完整的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