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 I2C

楼主(2016-07-06):
M451 的I2C中有一个超时计数器,由I2C_TOCTL来控制,但在使用中发现,只要使能了该计数器,定时溢出标志TOIF会一直置位,大家有没遇到过的?还有该计数器的时钟源是哪里来的呢?是跟通信速率有关吗?

网友A:
是不是得和其他的一起搭配使用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得和其他的一起搭配使用才行呢?

看手册的话,是单独使用的,

这里面显示超时模块的时钟源是PCLK但这个计数应该很快吧,我这里PCLK时钟为72MHz,I2C通信速率为100K,这个很容易就超时吧,之前我在检测到超时时添加了打印信息的输出,如下:
void I2C1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u32Status;

    u32Status = I2C_GET_STATUS(I2C_EEPROM);

    if(I2C_GET_TIMEOUT_FLAG(I2C_EEPROM))
    {
        /* Clear I2C0 Timeout Flag */
                printf("time out.\n");
        I2C_ClearTimeoutFlag(I2C_EEPROM);
    }
    else
    {
        if(s_I2CHandlerFn != NULL)
            s_I2CHandlerFn(u32Status);
    }
}

会一直输出time out,但是去掉打印信息I2C的读写流程是不受影响的(虽然使能了超时计数器)。但是如果在检测到超时那里增加I2C_STOP()函数,读写就会失败(因为进入了I2C_STOP)。所以搞不清这个超时计数器到底起没起作用。。。

网友B:
i2c还有超时定时器,是不是这个芯片的i2c也有bug?

网友C(2016-09-19):
你好,官方提供的BSP包里的I2C源程序还得修改才能用吗

网友D:
不会有BUG吧,这个问题也太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