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V32F100A

楼主(2016-07-06):
我发现nv32f100A 32pin非常适合工控,0.8mm大脚距适用多尘潮湿环境,io20ma的输出足以直接驱动光耦,内置RC振荡,5V电源,ESD8000V,几乎克服stm32的易脆的缺陷。
64k rom ,三个定时器。。。。等等,三个这定时器是什么鬼?64k程序难道不做多任务?我宁愿用32k的flash换二个定时器,因为flash不够可外接,定时器不够用局限就大了,希望厂家能改进。
支持国产!

网友A:
32pin非常  不   适合工控。

驱动一个16bit并口液晶。就几乎占用20个脚。还剩余12个脚。

再去掉电源2个脚,就还剩余10个脚。怎么够用???

网友B:
在考虑中断优先级的情况下,如果只是使用简单的定时计数功能,可以使用内核内嵌的SysTick定时器,也可以使用PIT,ETM,RTC这些模块,在我们的数据手册上有章定时器模块,关于SysTick这个功能,我们把对它的介绍放在了应用方案版块里,你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pin非常  不   适合工控。

驱动一个16bit并口液晶。就几乎占用20个脚。还剩余12个脚。

既然用32pin了,就用spi 接口液晶了,并口的话就脚多点的封装

楼主:
SysTick我一般都用来做滴答定时器,关键是现在pwm需要用到定时器,而且多路舵机的话需要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