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ET6 产生的PWM 信号存在振荡 现象

楼主(2016-07-06):
大家好,我使用STM32F103VET6 产生的PWM 信号,PWM信号在上升沿和下降沿产生振荡现象,见图中红色区域,之前使用stm8S 产生的PWM信号,并无振荡现象。请问,是何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这和程序没啥关系;
硬件原因,或者示波器的测量方法;

楼主:
请问,硬件上可能哪方面存在问题?我换了3种不同的板子(MCU均为STM32F103VET6),都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B:
这应该是振铃现象,属于信号完整性方面的知识,如果是两层板,常规是在走线中串接一个33欧电阻(电阻值可以自己更换测试效果)

网友C:
换一个示波器看看是否还有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
上图是安捷伦的示波器测试的波形,后来用泰克的示波器测试结果也一样,产生振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