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V 5脚汇科继电器

楼主(2016-07-06):
请问各路大神,能不能直接通过管脚连接继电器,不需要三极管放大,只加一个上拉电阻(100欧),就能驱动继电器。本人之前试过可以,但是现在在新版的板子上测试不行,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绝大多数的MCU都不支持这么用。能不能用,取决于IO输出能力和继电器的工作电流大小。即使能,也不建议这么做,可靠性很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大多数的MCU都不支持这么用。能不能用,取决于IO输出能力和继电器的工作电流大小。即使能,也不建议这么 ...

单片机的管脚输出30ma,继电器需要70ma。我试了直接将继电器的驱动电路接5V和地,可以同时支持5个工作。这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B:
低压的去控制负载的继电器对电流是很大的,可能SINK电流不够导致,把端口 设定成OD模式试下。

网友C:
这样操控不可靠,一旦批量会出现问题,而且对产品可靠性以及寿命都有影响。

网友D:
测试一下可以,作为产品这样用会产生很大的问题,等用户找你的麻烦吧。
那时你头会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片机的管脚输出30ma,继电器需要70ma。我试了直接将继电器的驱动电路接5V和地,可以同时支持5个工作。 ...

你的驱动电路是什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单片机的管脚输出30ma,继电器需要70ma。我试了直接将继电器的驱动电路接5V和地,可以同时支持5个工作。 ...

输入能力比输出强,好像是210ma吧,你那样对单片机危害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驱动电路是什么?

这个是我使用的继电器电路,请指正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使用的继电器电路,请指正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的

是说你在3楼所言的实际驱动电路。

网友F:
玩玩就知道后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就是实际驱动电路啊,哪里有问题?

这里的“驱动电路”指MCU与继电器之间为增强驱动能力所附加的电路,而你9楼给出的图中并没有什么驱动电路。都说了,MCU的IO无法满足直接驱动的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驱动电路”指MCU与继电器之间为增强驱动能力所附加的电路,而你9楼给出的图中并没有什么驱动电路 ...

继电器的输入端是否应该与单片机共地?比如,输入端有24V电压,是否需要将24V电压对应的地与单片机的地连接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继电器的输入端是否应该与单片机共地?比如,输入端有24V电压,是否需要将24V电压对应的地与单片机的地连 ...

继电器没有什么“输入端”、“输出端”一说。如果24V是指线包额定工作电压,如果隔离驱动当然不能共地,而非隔离驱动必然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