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教一个SI4432的问题

楼主(2016-07-06):
坛子里有没有童鞋用过SI4432模块!  发射端就用普通的FSK模块配单片机 直接和另外一个SI4432通信!不知道怎么做数据包? 可不可行
谢谢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发射端用其它的非4432做的模块?如是,必须注意调制方式、调制参数、工作频点完全一致时才能实现通讯,另外协议、数据帧结构也要求完全兼容。好好看4432的器件手册吧。

楼主:
是的 是LS的意思!有没人做过?

网友B:
普通的FSK模块 又是什么

网友C:
同问楼主问题,另外请问如果用SI4432模块一发一收,不使用包处理器要怎么配置

网友D:
频点,频偏、调制方式,数据格式一样,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E:
8年无线模块研发经验。

同1楼6楼观点,调制参数一致就可以通讯。另外无线通讯,导言和同步字是跑不掉的,其他包结构,字节规定,其实就一个长度,一个净负荷和一个校验了,不要长度,收发两边约定好定长数据包也可以,校验不要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