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程序] 新手请教 u16ModuloValue = 9

楼主(2016-07-06):
本人新手,请教GPIO demo有个问题
demo里面 pRTCConfig->u16ModuloValue = 9
这是给哪个寄存器赋值?RTC_MOD?
若是RTC_MOD好像值不对。1x100x9=900ms,不是1Hz?

另,RTC_SC[RTIF]是计数器变为9的时候置位,还是变为0的时候?

网友A:
寄存器的配置可以参看我们的技术手册,RTC模数的值是放在RTC模数寄存器中的,取值是采用9
计数10次是从0~9,算上0的;在RTC_SC寄存器中的RTIF实时中断标志位字段描述中:"该状态位
指示RTC计数器寄存器已达到RTC模数寄存器中的值“,所以说是加计数。

网友B(2018-07-05):
二楼的解答很详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