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的dac的驱动能力有多大呢

楼主(2016-07-06):
这个芯片的dac驱动能力有多大,外面是否需要加一个运放,dac内部有没有st的那种outputbuffer?

网友A:
最好是外面用运放做一个跟随器

网友B:
有buffer,但不要让它输出电流给负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buffer,但不要让它输出电流给负载

这意思就是最好不要给阻性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