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ad采样计次,称重才会稳定呢?

楼主(2016-07-06):
理论上一两次就好了,可我实际上需要七八次才能稳定下来的

网友A:
基本上 三次吧

网友B:
我用的得经过6-7次了,时间应该是和所用的ad有关了

网友C:
和重物的稳定速度有很大的关系,需要假设放上去的重物可以很快的稳定。

网友D:
只要adc的速度够快,稳定次数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E:
这个需要实际测试了,不同的AD,温度次数也是不同的。

网友F:
10次左右是差不多的。但具体要看ad的参数,以及有效位数。

网友G:
取决于你称量的东西,应该与ad芯片本身无关的。

网友H:
东西越大,体积越大,稳定时间越慢。

网友I:
网上增加的时候,得好多次,一下子减少的时候,一次就稳定了。

网友J:
我做过一次称重,3-4次就已经稳定下来了。

网友K:
四五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