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136s偶尔会出现击穿现象,请大虾指点!

楼主(2016-07-06):
(无正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击穿还是误触发?C14太小或者dv/dt太小则易误触发。如果是熔化了是过电流,则得再串联电感。 ...

是击穿了,上电后不受控制,直接导通。(正常工作两天后发生的)。这一块我不太了解,请指点一二,
1、C14是指功率太小吗?
2、dv/dt是由RC确定的吗?
3、请问这个电路的rR30有或没有,对整个电路的会有大的影响吗?
4、假如可控硅出现虚焊现象会不会导致击穿的发生。谢谢!

网友B:
R32/R30阻值太大了,换小些,1k以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