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M051的模拟比较器 (ACMP)

楼主(2016-07-06):
模拟比较器 (ACMP)

NuMicro M05xxBN/DN/DE最多有4个比较器,可以在不同的配置下使用。当正端输入大于负端输入时,比较器输出逻辑”1”,否则输出”0”。 当比较器输出值改变,每个比较器可以配置发生中断。
特性
        模拟输入电压范围: 0~AVDD
        支持迟滞功能
        每个模拟比较器负端可以选择输入内部参考电压
        4/2个比较器共享2/1个中断向量

为何这里还多达呢,因为还要看具体型号。

M05xxBN
M05xxDN/DE
ACMP数量
ACMP 输出反转功能
-

楼主:
先看看普通用法。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0
* $Revision: 7 $
* $Date: 15/05/22 2:56p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Demonstrate how ACMP works with internal band-gap voltag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Series.h"

/* Function prototype declaration */
void SYS_Init(void);

int32_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Configure UART0: 115200, 8-bit word, no parity bit, 1 stop bit. */
    UART_Open(UART0, 115200);

    printf("\n\n");
    printf("+---------------------------------------+\n");
    printf("|         M051 ACMP Sample Code         |\n");
    printf("+---------------------------------------+\n");

    printf("\nThis sample code demonstrates ACMP0 function. Using ACMP0_P (P1.5) as ACMP0\n");
    printf("positive input and using internal band-gap voltage as the negative input\n");
    printf("The compare result reflects on ACMP0_O (P3.6)\n");

    /* Configure ACMP0. Enable ACMP0 and select internal reference voltage as negative input. */
    ACMP_Open(ACMP01, 0, ACMP_CR_VNEG_BANDGAP, ACMP_CR_HYSTERESIS_DISABLE);
    /* Enable ACMP0 interrupt function */
    ACMP_ENABLE_INT(ACMP01, 0);

    /* Enable ACMP01 interrupt */
    NVIC_EnableIRQ(ACMP01_IRQn);

    while(1);

}

void ACMP01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int32_t u32Cnt = 0;

    /* Clear ACMP 0 interrupt flag */
    ACMP_CLR_INT_FLAG(ACMP01, 0);
    /* Check Comparator 0 Output Status */
    if(ACMP_GET_OUTPUT(ACMP01, 0))
        printf("ACMP0_P voltage > Band-gap voltage (%d)\n", u32Cnt);
    else
        printf("ACMP0_P voltage <= Band-gap voltage (%d)\n", u32Cnt);

    u32Cnt++;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external 12MHz XTAL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lect HXT as the clock source of UART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 Enable UART peripheral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Enable ACMP01 peripheral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ACMP01_MODULE);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SystemCoreClock and Cyc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1.5 multi-function pin for ACMP0 positive input pin */
    SYS->P1_MFP = SYS_MFP_P15_ACMP0_P;

    /* Disable digital input path of analog pin ACMP0_P to prevent leakage */
    GPIO_DISABLE_DIGITAL_PATH(P1, BIT5);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TXD and ACMP0 output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 SYS_MFP_P36_ACMP0_O;
}

/*** (C) COPYRIGHT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楼主:
/******************************************************************************
* @file     main.c
* @version  V3.00
* $Revision: 7 $
* $Date: 15/05/22 2:56p $
* @brief    Demonstrate how ACMP works with internal band-gap voltag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Series.h"

/* Function prototype declaration */
void SYS_Init(void);

int32_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Configure UART0: 115200, 8-bit word, no parity bit, 1 stop bit. */
    UART_Open(UART0, 115200);

    printf("\n\n");
    printf("+---------------------------------------+\n");
    printf("|         M051 ACMP Sample Code         |\n");
    printf("+---------------------------------------+\n");

    printf("\nThis sample code demonstrates ACMP0 function. Using ACMP0_P (P1.5) as ACMP0\n");
    printf("positive input and using internal band-gap voltage as the negative input\n");
    printf("The compare result reflects on ACMP0_O (P3.6)\n");

    /* Configure ACMP0. Enable ACMP0 and select internal reference voltage as negative input. */
    ACMP_Open(ACMP01, 0, ACMP_CR_VNEG_BANDGAP, ACMP_CR_HYSTERESIS_DISABLE);
    /* Enable ACMP0 interrupt function */
    ACMP_ENABLE_INT(ACMP01, 0);

    /* Enable ACMP01 interrupt */
    NVIC_EnableIRQ(ACMP01_IRQn);

    while(1);

}

void ACMP01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int32_t u32Cnt = 0;

    /* Clear ACMP 0 interrupt flag */
    ACMP_CLR_INT_FLAG(ACMP01, 0);
    /* Check Comparator 0 Output Status */
    if(ACMP_GET_OUTPUT(ACMP01, 0))
        printf("ACMP0_P voltage > Band-gap voltage (%d)\n", u32Cnt);
    else
        printf("ACMP0_P voltage <= Band-gap voltage (%d)\n", u32Cnt);

    u32Cnt++;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external 12MHz XTAL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lect HXT as the clock source of UART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 Enable UART peripheral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Enable ACMP01 peripheral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ACMP01_MODULE);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SystemCoreClock and Cyc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1.5 multi-function pin for ACMP0 positive input pin */
    SYS->P1_MFP = SYS_MFP_P15_ACMP0_P;

    /* Disable digital input path of analog pin ACMP0_P to prevent leakage */
    GPIO_DISABLE_DIGITAL_PATH(P1, BIT5);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TXD and ACMP0 output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 SYS_MFP_P36_ACMP0_O;
}

/*** (C) COPYRIGHT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楼主:
This sample code demonstrates ACMP0 function. Using ACMP0_P (P1.5) as ACMP0positive input and using internal band-gap voltage as the negative input
The compare result reflects on ACMP0_O (P3.6)

    /* Configure ACMP0. Enable ACMP0 and select internal reference voltage as negative input. */
    ACMP_Open(ACMP01, 0, ACMP_CR_VNEG_BANDGAP, ACMP_CR_HYSTERESIS_DISABLE);
    /* Enable ACMP0 interrupt function */
    ACMP_ENABLE_INT(ACMP01, 0);

    /* Enable ACMP01 interrupt */
    NVIC_EnableIRQ(ACMP01_IRQn);

我们看到这个是会产生中断的。
中断处理函数为
void ACMP01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int32_t u32Cnt = 0;

    /* Clear ACMP 0 interrupt flag */
    ACMP_CLR_INT_FLAG(ACMP01, 0);
    /* Check Comparator 0 Output Status */
    if(ACMP_GET_OUTPUT(ACMP01, 0))
        printf("ACMP0_P voltage > Band-gap voltage (%d)\n", u32Cnt);
    else
        printf("ACMP0_P voltage <= Band-gap voltage (%d)\n", u32Cnt);

    u32Cnt++;
}

楼主:
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唤醒断电模式的系统了。就好比关机或者休眠后的唤醒。
/******************************************************************************
* @file     main.c
* @version  V3.00
* $Revision: 2 $
* $Date: 15/05/22 2:58p $
* @brief    Show how to wake up MCU from Power-down mode by ACMP wake-up function.
*
* @note
* Copyright (C)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Series.h"

/* Function prototype declaration */
void SYS_Init(void);
void PowerDownFunction(void);
int IsDebugFifoEmpty(void);

int32_t main(void)
{
    uint32_t u32DelayCount;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Configure UART0: 115200, 8-bit word, no parity bit, 1 stop bit. */
    UART_Open(UART0, 115200);

    printf("\n\n");
    printf("+---------------------------------------+\n");
    printf("|         M051 ACMP Sample Code         |\n");
    printf("+---------------------------------------+\n");

    printf("\nThis sample code demonstrates ACMP0 wake-up function. Using ACMP0_P (P1.5) as ACMP0\n");
    printf("positive input and using internal band-gap voltage as the negative input.\n");
    printf("The compare result reflects on ACMP0_O (P3.6).\n");

    printf("When the voltage of the positive input is greater than the voltage of the negative input,\n");
    printf("the analog comparator outputs logical one; otherwise, it outputs logical zero.\n");
    printf("This chip will be waked up from power down mode when detecting a transition of analog comparator's output.\n");
    printf("Press any key to enter power down mode ...");
    getchar();
    printf("\n");

    /* Configure ACMP0. Enable ACMP0 and select internal reference voltage as negative input. */
    ACMP_Open(ACMP01, 0, ACMP_CR_VNEG_BANDGAP, ACMP_CR_HYSTERESIS_DISABLE);
    __NOP();
    for(u32DelayCount = 0; u32DelayCount < 100; u32DelayCount++); /* For ACMP setup time */
    __NOP();
    /* Clear ACMP 0 interrupt flag */
    ACMP_CLR_INT_FLAG(ACMP01, 0);

    /* Enable ACMP0 interrupt function */
    ACMP_ENABLE_INT(ACMP01, 0);

    /* Enable ACMP01 interrupt */
    NVIC_EnableIRQ(ACMP01_IRQn);

    /* To program PWRCTL register, it needs to disable register protection first. */
    SYS_UnlockReg();
    PowerDownFunction();
    printf("Wake up by ACMP0!\n");
    while(1);

}

void ACMP01_IRQHandler(void)
{
    printf("\nACMP0 interrupt!\n");
    /* Disable interrupt */
    ACMP_DISABLE_INT(ACMP01, 0);
    /* Clear ACMP 0 interrupt flag */
    ACMP_CLR_INT_FLAG(ACMP01, 0);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external 12MHz XTAL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lect HXT as the clock source of UART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 Enable UART peripheral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Enable ACMP01 peripheral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ACMP01_MODULE);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SystemCoreClock and Cyc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1.5 multi-function pin for ACMP0 positive input pin */
    SYS->P1_MFP = SYS_MFP_P15_ACMP0_P;

    /* Disable digital input path of analog pin ACMP0_P to prevent leakage */
    GPIO_DISABLE_DIGITAL_PATH(P1, BIT5);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TXD and ACMP0 output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 SYS_MFP_P36_ACMP0_O;
}

void PowerDownFunction(void)
{
    printf("\nSystem enter power-down mode ... ");

    /* To check if all the debug messages are finished */
    while(IsDebugFifoEmpty() == 0);

    /* Deep sleep mode is selected */
    SCB->SCR = SCB_SCR_SLEEPDEEP_Msk;

    /* To program PWRCTL register, it needs to disable register protection first. */
    CLK->PWRCON &= ~(CLK_PWRCON_PD_WAIT_CPU_Msk | CLK_PWRCON_PWR_DOWN_EN_Msk);
    CLK->PWRCON |= (CLK_PWRCON_PD_WAIT_CPU_Msk | CLK_PWRCON_PWR_DOWN_EN_Msk | CLK_PWRCON_PD_WU_INT_EN_Msk);

    __WFI();
}

/*** (C) COPYRIGHT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楼主:
/* Configure ACMP0. Enable ACMP0 and select internal reference voltage as negative input. */
    ACMP_Open(ACMP01, 0, ACMP_CR_VNEG_BANDGAP, ACMP_CR_HYSTERESIS_DISABLE);
    __NOP();
    for(u32DelayCount = 0; u32DelayCount < 100; u32DelayCount++); /* For ACMP setup time */
    __NOP();
    /* Clear ACMP 0 interrupt flag */
    ACMP_CLR_INT_FLAG(ACMP01, 0);

    /* Enable ACMP0 interrupt function */
    ACMP_ENABLE_INT(ACMP01, 0);

    /* Enable ACMP01 interrupt */
    NVIC_EnableIRQ(ACMP01_IRQn);

    /* To program PWRCTL register, it needs to disable register protection first. */
    SYS_UnlockReg();
    PowerDownFunction();
    printf("Wake up by ACMP0!\n");
——————————————————————————
我们从这看,系统使用了断电函数。
其他地方是一样的,下面是中断处理的不同,这里有关闭中断,清除中断标志,这是因为这个就是一次实验。模拟系统通过这种方式开机。
void ACMP01_IRQHandler(void)
{
    printf("\nACMP0 interrupt!\n");
    /* Disable interrupt */
    ACMP_DISABLE_INT(ACMP01, 0);
    /* Clear ACMP 0 interrupt flag */
    ACMP_CLR_INT_FLAG(ACMP01, 0);
}

楼主:
当然系统初始化的时候是要配置功能的。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1.5 multi-function pin for ACMP0 positive input pin */
    SYS->P1_MFP = SYS_MFP_P15_ACMP0_P;

    /* Disable digital input path of analog pin ACMP0_P to prevent leakage */
    GPIO_DISABLE_DIGITAL_PATH(P1, BIT5);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TXD and ACMP0 output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 SYS_MFP_P36_ACMP0_O;
}

楼主:
配置时候可参看这个图。

楼主:
断电的方式是
void PowerDownFunction(void)
{
    printf("\nSystem enter power-down mode ... ");

    /* To check if all the debug messages are finished */
    while(IsDebugFifoEmpty() == 0);

    /* Deep sleep mode is selected */
    SCB->SCR = SCB_SCR_SLEEPDEEP_Msk;

    /* To program PWRCTL register, it needs to disable register protection first. */
    CLK->PWRCON &= ~(CLK_PWRCON_PD_WAIT_CPU_Msk | CLK_PWRCON_PWR_DOWN_EN_Msk);
    CLK->PWRCON |= (CLK_PWRCON_PD_WAIT_CPU_Msk | CLK_PWRCON_PWR_DOWN_EN_Msk | CLK_PWRCON_PD_WU_INT_EN_Msk);

    __WFI();
}

网友A:
这个单片机有没有类似模拟开关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