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用IAR编程,请问这个语句为何被忽略而不是出错。

楼主(2016-07-06):
unsigned char IR_DataShit;
unsigned char IR_data;
if(~IR_DataShit== IR_data)
{...;}
以上的语句是红外解码部分,在KEIL和义隆EUIDE及STVD均能编译执行,但在IAR中,却被忽略跳过,也不提示出错,为什么,但改为以下就可以了
unsigned char IR_DataShit;
unsigned char IR_data;
unsigned char IR_T;
IR_T =~IR_DataShit;
if(IR_T == IR_data)
{...;}

难道IAR如此不好用吗?
if(~IR_DataShit== IR_data)这个格式,用IAR编,最简单的程式也不通过。

网友A:
应该有warning的,看看warning的提示呗。

网友B:
加个括号试试看if((~IR_DataShit)== IR_data)

楼主:
没有任何提示,加括号也不行.

网友C:
优先级的问题吗?优化了?

楼主:
不是优先级问题,反正
if((~a)==b)
{...;}
竟然没有编译,完全透明。

网友D:
因为该if语句永远为假,编译器直接忽视,至于为什么永远为假,百度一下有关整型提升的知识

网友E:
同楼上,楼主应该先怀疑是不是自己语句有问题,if是没有执行,还是执行结果为真。

网友F:
if( IR_data == ~IR_DataShit)  这样试试行不?

网友G(2019-03-13):
我也遇到了,请问您解决了,只不过我把取反加了括号,也不可以,直接跳过

网友H(2019-06-28):
我用STVD测试和IAR是一样的结果呢

~IR_DataShit 是有符号数,并且自动提升为寄存器宽度

最终做的是数学 运算。

if((U08)~IR_DataShit== IR_data)那么才会按数字运算

如果是C51,那么就会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