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帮忙看下这个运放电路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6-07-07):
只知道是信号采集用的,但是不知道这种接法什么意义,为何运放的负输入端是电容

运放电路

运放电路

网友A:
重新画一下电路就认识了:

来自 3楼
king5555| | 2016-7-7 22:59
引用 楼主:
低通滤波为何有一个从6脚到2脚的直接的反馈呢

被设定最大增益为一倍之故,如同正相比例放大器一般设定最大增益大于一时,各电阻丶电容的参数必须跟着变更。

楼主:
R31应该是6.26K

网友B:
Key 低通滤波。

楼主:
低通滤波为何有一个从6脚到2脚的直接的反馈呢

网友C:
跟随器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低通滤波为何有一个从6脚到2脚的直接的反馈呢

楼主对此电路不了解,到网上找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