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5402 仿真正常运行,脱离仿真器不正常运行

楼主(2016-07-07):
公司生产了几百块板卡,都能正常工作,现在有一块板不工作,我重新烧写了2遍程序,烧写没有任何异常。
我带上仿真器debug 全速运行,正常工作。
我现在不确定是什么问题引起的,与DSP 5402配合的FPGA/CPLD应该可以排除怀疑,因为在仿真环境下他们均能很好的配合,而且他们的程序加载是独立于DSP的。
DSP这里我怀疑没有加载成功,但是又缺乏诊断的手段,我用示波器测量DSP发出的DS,IS,RW引脚全部为高,貌似没有任何动作。同时我测量CLKOUT,可以看到一个500Hz左右的时钟信号,峰峰值在500mV左右。
我又手动给DSP_RST拉低到足够长的时间,然后释放,没有改观,想问问群里的朋友有什么建议?
如何诊断DSP加载过程中是否成功或者失败的蛛丝马迹?

多谢!

网友A:
上电是自复位吧      看看自复位的电容是否正常工作
5402还是将代码烧写到外扩flash里面了吧
BOOT现在是否正常   CLKOUT输出 只能说明DSP硬件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