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CYPRESS,关于烧写和在线调试的问题,能否使用JLINK

楼主(2016-07-07):
  最近学习CYPRESS,使用套件进行开发。给了2块板,一个是CY8C4247,一个是CYBL1056。用USB插底板,使用Psoc Creator和Psoc Programmer都可以识别、Debug和hex文件烧写。但是生产线不可能用底板烧写hex文件,所以将SWD的5个引脚连到了JLINK上。JLINK能够识别出Device,连线应该没错。由于选择CYBL1056这块板,所以在Jlink Flash上CPU选择CYBL1XXX。CONNECT成功,擦除也没问题,但是一按Program就会提示"program(0x90300000-0x90300001)does not fit into selected flash sectors."这个hex文件在使用底板+自带的Psoc programmer软件烧写是没问题的,这是烧写上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在线调试的问题,Creator软件是否支持JLINK?如果不支持,我应该用什么仿真器进行SWD连接和在线调试呢?

网友A:
使用Jlink烧录是没有问题的,可能是哪里没有设置对,Creator软件不支持Jlink,但是可以转到MDK或者IAR编译,在那里用Jlink调试,可以看看PSoC Creator操作手册有说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Jlink烧录是没有问题的,可能是哪里没有设置对,Creator软件不支持Jlink,但是可以转到MDK或者IAR编译 ...

请问你是否试过JLINK烧写?真的没问题吗

楼主:
还想问一下关于功耗问题。我的程序是在PROC BLE的温度测量例程上进行改动的,不过关于低功耗程序部分没有变动。例程是想在蓝牙的广播间隔和连接间隔上尽可能地让蓝牙进入深度睡眠模式,以蓝牙是否进入深度睡眠模式作为判断来让系统进入深度睡眠模式。而我BLE组件设置广播间隔是400ms,连接间隔min=100ms max=400ms slave=4。使用直流稳压电源输出3.3V电压,串接电流表测量输入到CYBL10563板子的输入电流。广播间隔时电流约为50uA,广播中约为300uA,但是在连接时,电流到900uA。请问如何降低连接时的功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否试过JLINK烧写?真的没问题吗

听网友说试过可以,但是我本人并没有真正去试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想问一下关于功耗问题。我的程序是在PROC BLE的温度测量例程上进行改动的,不过关于低功耗程序部分没有变 ...

相当于你500ms就连接一次,不知道你连接的时候做了什么动作,至于低功耗部分程序不知道是怎么样,但是你可以参考下我的这个文档:http://www.alongble.com/forum.html?mod=viewthread&tid=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你500ms就连接一次,不知道你连接的时候做了什么动作,至于低功耗部分程序不知道是怎么样,但是你 ...

我看了下文档,我低功耗部分的程序就是跟那个LPM函数一样的。不过我没用到UART,而是用ADC和IDAC,在CySysPmDeepSleep()前让ADC和IDAC Sleep,CPU醒来后Wackup,其他都一样。在BLE的EVENT登记函数里面,GAP层和GATT层的CONNECTED事件都是没有任何动作的。在MAIN函数的while(1){}里面只有跑BLE的eventprocess函数和LPM函数,没其他东西了。因为之前用TI的CC2540,广播参数和连接参数都和这块CYBL10563设置一样的,TI的可以做到连接后电流只有70-100uA(有数据收发),而我现在甚至数据都没传输,单纯只是让蓝牙连接上,电流就去到900uA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文档,我低功耗部分的程序就是跟那个LPM函数一样的。不过我没用到UART,而是用ADC和IDAC,在CySy ...

程序发来看看Project-->Archive Workspace/Project,然后发我看看

网友B:
调试程序的话,我恰好有个二手PSOC调试器,请看下面的连接。。。

https://bbs.21ic.com/icview-1609376-1-1.html

网友C(2016-11-16):
连接电流大是因为你的主设备默认连接间隔太快导致的,安卓和IOS一个是40MS一个是30MS,从机可以请求修改的。

网友D(2017-04-15):
怎么我的连都连不上?确保连线无误的。用miniprog3可以的。

网友E(2017-07-11):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否试过JLINK烧写?真的没问题吗

楼主解决之后能不能分享经验一下,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vcc,GND,clk,io,reset 五根线我用的4014 jlink 连接都链接不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使用Jlink烧录是没有问题的,可能是哪里没有设置对,Creator软件不支持Jlink,但是可以转到MDK或者IAR编译 ...

我只用jlink烧录,不需要编写和debug,到最后一步了,您能帮我解决一下jlink烧录的问题吗?

老哥,你现在可以实现Jlink烧录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只用jlink烧录,不需要编写和debug,到最后一步了,您能帮我解决一下jlink烧录的问题吗?
...

用Jlink-flash选上自己的型号就可以烧录了,记住要用BIN,HEX烧不进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怎么我的连都连不上?确保连线无误的。用miniprog3可以的。

同样连不上 4014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怎么我的连都连不上?确保连线无误的。用miniprog3可以的。

同样连不上,你解决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Jlink-flash选上自己的型号就可以烧录了,记住要用BIN,HEX烧不进去

选型号了,连不上是什么原因,4014 bin文件这个不妨碍链接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选型号了,连不上是什么原因,4014 bin文件这个不妨碍链接吧

不会妨碍,至于为什么选择不上?不是有报错信息吗?

网友F:
PSoC 可以用J-link在IAR/KEIL/Eclipse中烧写, 注意J-link不可以供电,所以PSoC需要先供电再用J-Link烧写。

网友A:
引用 网友F:
PSoC 可以用J-link在IAR/KEIL/Eclipse中烧写, 注意J-link不可以供电,所以PSoC需要先供电再用J-Link烧写。 ...

V9是可以对外供电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V9是可以对外供电的

我就是用的V9.3  需要在IDE中配置供电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就是用的V9.3  需要在IDE中配置供电么?

Jlink可以对外供电的,拆开Jlink的外壳,在右上角有个跳帽来选择2脚是否输出3.3V,也可以打开J-Link Commander,然后输入 power on指令来让Jlink的19脚输出5V的电压不过不建议这样子做,如果负载需要的电流过大的话,会很容易把Jlink的固件搞跪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就是用的V9.3  需要在IDE中配置供电么?

再来给你助攻一波,具体的操作可以参考这个贴子恶心把别的论坛的链接屏蔽了),以下是链接贴子的内容
使用Jlink作为电源为Open1081开发板供电

微雪的Open1081开发板,具备了众多接口和外围设备,结合Core1081核心板,可以提供较全面完整的基于MX1081芯片平台的WIFI物联网设备开发。
然而在评估的时候,发现该开发板的一个缺点就是供电方式不是很好,体现在Jlink调试器不能直接对开发板供电,而必须加一个DC5V电源或者使用USB接口。而且USB接口也只能是Target-USB接口供电,而板载的PL2303USB口只提供电源给PL2303
Jlink自带5电源输出,位于JTAGPIN19,因此为了方便开发,我对开发板飞了一根线,使得JLINKPIN19输出的5V电源可以对整个开发板供电。
原设计的开发板供电方式
飞线连接J-LinkJTAG-PIN19POW_5V
这样就可以直接使用J-Link作为5V电源对开发板供电。该电源可以提供高达300mA的电流,对于开发板不带大负载而言完全足够了。
当然J-Link出厂默认是Pin19不输出5V的,必须在J-Link Commander里面输入 Power on/off来开通、关闭Pin195V输出。或者Power on/off perm来设置永久开、关5V输出。
最终连接效果如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再来给你助攻一波,具体的操作可以参考这个贴子(恶心把别的论坛的链接屏蔽了),以下是链接贴 ...

19 pin 确实可以通过power on指令供电

网友G(2018-04-11):
在keil环境中刷新曾经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主要原因可能是CPU类型选择错误,或者刷新算法文件不对。算法文件在keil安装目录中的 \ARM\Flash下面,另外可以根据cypress官方发布的刷新指导文件去修改刷新算法。

网友H:
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6.5be047b7XtD6EF&id=566765170018&ns=1&abbucket=18#detail psoc4全系列烧录器

网友(2019-01-07):
麻烦问一下   Jlink到底可以烧录吗?   我的连接可以连接,但是不能擦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