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数据传送问题?

楼主(2016-07-07):
有一个问题   关于串口通信的;
1,stm32AD得到的数是十进制,为什么在串口助手上得到的是十六进制,而且是两位?除了用printf,其他方法怎么实现接收到的是十进制?

2 串口通信的两个单片机为什么接收到的是字符形式,我想直接利用接收到的数字,这个怎么实现?

网友A:
1 串口助手只能显示字符串或者16进制,其实是一样的,你的ad得到的也不是十进制的,因为ad是12位的,所以有两个16进制的数。

网友A:
2.串口发送的就是字符啊,不过你用ad采集的数据就能直接发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串口助手只能显示字符串或者16进制,其实是一样的,你的ad得到的也不是十进制的,因为ad是12位的,所以有 ...

图中是我的程序,数组里放的都是十进制的数字,后俩图是串口助手的结果

程序

程序

网友B:
调试助手默认显示ASIIC码吧。一般用调试助手看都是直接看16进制。。16进制对应的10进制就是你AD采集的植啊

网友C:
STM32发送的数据,先讲16进制数转换成ASCII码,再发送到串口

网友D:
楼主想显示的直观,直接转换成字符形式后发生给串口调试助手好了

网友E:
你的程序是怎么发送上来的,贴出来看看吧

网友F:
你要自己转换的。。。。。
不然那些数只有用16进制显示你们人类才勉强看得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