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LT1615的DC-DC器件

楼主(2016-07-07):
LT1615 DC-DC 升压器件 电流输出上限为350MA 想找替代LT1615的,电流能达到500MA器件

楼主:
板子是电池3.6V供电的,由于电池使用中电量降低。相把电池电压通过DC-DC升压到3.6给CDMA模块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是电池3.6V供电的,由于电池使用中电量降低。相把电池电压通过DC-DC升压到3.6给CDMA模块供电。 ...

3.6V电池?是锂电池还是3节镍氢电池?
如果是锂电池,就需要buck-boost的DC-DC,即使3节镍氢电池,满电下电压可能也是大于1.2V*3的吧,
给CDMA供电,要求电源纹波要足够小

网友B:
血糖仪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