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的 PWM模块不能输出 0%的占空比?

楼主(2016-07-07):
这个是STC的单片机程序,目的是想输出频率100 Hz,占空比可调的PWM。
现在通过改变 CCAP0H的值可以改变占空比了。
令CCAP0H=0,那么输出占空比=100%;
可是,令CCAP0H=255,始终无法输出0%的占空比。波形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fr CCON  = 0xD8; //PCA控制寄存器
sbit CR = CCON^6; //PCA定时器运行控制位
sfr CMOD = 0xD9; //PCA模式寄存器
sfr CL = 0xE9; //PCA定时器低字节
sfr CH = 0xF9; //PCA定时器高字节
sfr CCAPM0= 0xDA; //PCA模块0模式寄存器
sfr CCAP0L = 0xEA; //PCA模块0捕获寄存器 LOW
sfr CCAP0H = 0xFA; //PCA模块0捕获寄存器 HIGH
sfr AUXR      = 0x8e;               //辅助寄存器
sfr PCA_PWM0 = 0xf2; //PCA模块0的PWM寄存器
void PCA_Init(void);
void main()
{

PCA_Init();
while (1);
}

//======================================================================
void    PCA_Init(void)
{
CMOD|=0x04;     //设置PWM时钟使用定时器0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51;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E;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CCAP0L=255;
CCAP0H=255;      //占空比调整至50%

CCAPM0=0x42;    //8位PWM模式
CCON|=0x40;     //启动PWM计数
CR = 1;         //PCA定时器开始工作

}

网友A:
CCAP0H=255的同时需要EPC0L=1。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AP0H=255的同时需要EPC0L=1。

您好,谢谢!我看规格书也是这么说的。可是我这么做还是没有效果。

我加入这条语句:PCA_PWM0=1;

结果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我看规格书也是这么说的。可是我这么做还是没有效果。

我加入这条语句:PCA_PWM0=1;

PCA_PWM0=0x03;

网友B:
看一下占空比调到99的时候的波形

楼主:
谢谢!  按照这个做法。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占空比调到99的时候的波形

占空比调到99的时候的波形,也是99

楼主:
这个做法可以。如果想输出别的占空比,比如50%,那么我又改成PCA_PWM0=0x00;
这样没有什么隐患吧?

网友C:
对于单片机来说0就是256或65536,最大的数
可以这样把PWM脚设成普通IO口,置低电平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