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变压器,有两个疑问?

楼主(2016-07-07):
这是个电动车充电器上的变压器,可能是220V转60V吧。变压器铁心被敲碎,原来形状应该是个横着的“日”字,
1. 为什么变压器铁心形状是“日”字?为什么不直接用一根铁棒?难道是因为工作时,磁力线正好全在“日”字内,如果铁棒的话,磁力线就跑到外面去了,影响外面的电路??还是“日”字铁心能减小能量损失?

2. 这个变压器为什么有四个绕制(最里面还有一个绕组)?220V转60V,用两个绕组不就行了吗?难道是能转换两路220V电压?

楼主:
变压器四个绕组:20圈,12圈,6圈,5圈。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变压器是不是用20圈和6圈的来把220V变成66V来充电(220×6/20=66)??

网友A:
看这个样子,就是高频的变压器,应该是开关电源。

网友A:
估计LZ不知道开关电源。

楼主:
又发现一个绕组,一共5个绕组了,这个好像是14圈!!

网友B:
原边绕组,副边绕组,VCC绕组,屏蔽绕组

网友C:
是开关电源用的高频变压器,不是工频变压器,6楼说的正确。

网友D:
磁力线在磁芯中才能保持磁阻最小,这就是磁芯要闭合的原因。根据功率大小磁芯面积也不同。大致了解就算了,以你的智商完全弄明白估计也比较困难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原边绕组,副边绕组,VCC绕组,屏蔽绕组

这种垃圾板子还指望他有屏蔽绕组?

应该是初级绕组一半,次级绕组,次级358供电,初级VCC供电,初级另一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变压器四个绕组:20圈,12圈,6圈,5圈。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变压器是不是用20圈和6圈的来把220V变成66V来 ...

这个比是一次侧最低电压,与输出电压比,另起还需一个反馈调节,VCC,屏蔽绕组

网友F:
另还要看变压器白绕法

网友G:
高频变压器

网友H:
工频肯定不用这样的磁芯。

网友I:
还没拆完就知道日字形,空间想象力不错啊

网友J:
从楼主照片看,此变压器必定有气隙,铁芯不是完整的日字形,而是有缺口的日字形。

网友E:
LZ下次拆这种变压器不要暴力拆解了,
把变压器丢到开水里烫一下,或者用热风枪吹,烙铁加热都行,可以完整拆下磁芯

网友K:
这种变压器是开关变压器,

网友L:
这个磁芯的准确名称是 EE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