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02 使用问题求助

楼主(2016-07-07):
我用KL02采用内部4M振荡器作为时钟源,BLPI时钟模式,工作在VLPR模式下,有的几块芯片串口输出乱码(芯片上面丝印的字被人工磨掉了),其他都正常。我把这些有问题的芯片换到9.9的那个开发板上,然后烧官方的实例(power_manager_hal_demo),发现在RUN模式(外部晶振工作)下,串口输出正常,但是切换到VLPR模式下,串口输出乱码了。请问是我芯片的内部4M振荡器不准了吗?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芯片出现该问题?我这里有好几个都是这样了。还有KL02使用内部4M振荡器可靠吗?

网友A:
内部快速时钟4Mhz,的确是有较大偏差的。 从KL02的datasheet可以看出4M的误差率。

网友B:
你现在在VLPR模式下,UART的寄存器值配置的是多少呢?
如果按照4Mhz,倒退算下,看看串口波特率偏差为多少?

网友C:
数据手册中说,内部晶振4MHZ是随着温度而变化的

网友D:
内部晶振本来误差就大,高精度的场合,建议用外部的晶振。

网友E:
晶振这么低,串口速度上去了,肯定误码率就高了,更何况用的还是内部晶振。

网友F:
不推荐用内部晶振,还是外部的稳定点。

网友G:
内部晶振,不要用来提供通讯,值用来保持基本功能就好了。

网友H:
应该是切换晶振和主频后,波特率变乱了,所以你出现问题了。

网友I:
我现在是在相同环境的条件下,大部分芯片都是可以按照4M来计算,个别就是按照4.5M计算才行,这个时候用示波器看波特率大概9.62k(标准值9600),关键是有没有什么办法来获得系统的一个实际频率,然后用这个频率来计算波特率

楼主(2017-04-17):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在VLPR模式下,UART的寄存器值配置的是多少呢?
如果按照4Mhz,倒退算下,看看串口波特率偏差为多少? ...

是我想多了,内部的误差本来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