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单反相机(usb设备)接入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6-07-07):
大家好,我们公司在做阵列摄影设备,其中涉及到大量单反相机(usb设备)与电脑连接的问题。系统
结构如下:
一台电脑插入4块usb3.0 PCIE扩展卡,每块扩展卡有5个扩展口;每个扩展口连接1块
usb2.0hub,每个hub有6个usb2.0扩展卡;每个usb2.0扩展卡连接1台相机。

其中,USB3.0 PCIE扩展卡    4 块
      USB2.0 HUB          20 块(4X5)
      单反相机           120 台(4X5X6)

如下拓扑:

电脑
  ┃
  ┣━usb3.0 PCIE 扩展卡(一拖五)①
  ┃  ┃
  ┃  ┣━usb2.0 HUB(一拖六)①
  ┃  ┃  ┃
  ┃  ┃  ┣━单反相机(usb2.0设备)①
  ┃  ┃  ┋  ┋
  ┃  ┃  ┋  ┋
  ┃  ┃  ┗━单反相机(usb2.0设备)⑥
  ┋  ┋
  ┃  ┗━usb2.0 HUB(一拖六)⑤
  ┃      ┃
  ┃      ┣━单反相机(usb2.0设备)①
  ┃      ┋  ┋
  ┃      ┋  ┋
  ┃      ┗━单反相机(usb2.0设备)⑥
  ┋
  ┋
  ┃
  ┗━usb3.0 PCIE 扩展卡(一拖五)④
      ┃
      ┣━usb2.0 HUB(一拖六)①
      ┃  ┃
      ┃  ┣━单反相机(usb2.0设备)①
      ┃  ┋  ┋
      ┃  ┋  ┋
      ┃  ┗━单反相机(usb2.0设备)⑥
      ┋
      ┗━usb2.0 HUB(一拖六)⑤
          ┃
          ┣━单反相机(usb2.0设备)①
          ┋  ┋
          ┋  ┋
          ┗━单反相机(usb2.0设备)⑥

问题:
      第一种情况:
      1、把所有连接完成;
      2、进入计算机系统win7中;
      3、把所有相机同时打开时;
      4、系统一直加载usb驱动程序;
      5、系统死机。

      第二种情况:
      1、在usb2.0 HUB和usb3.0扩展卡断开的基础上,保证其他连接成功;
      2、进入计算机系统win7中;
      3、手工方式逐个把usb2.0 hub的输线插入usb3.0扩展卡(注意:每次插入扩展卡,都有相应的单反相机被安装驱动程序,等所有单反相机(usb设备)驱动程序被安装成功后,再插入下一个usb2.0 HUB )。
      4、所有单反都成功加载了。

两种情况,我们希望能找个一个方法,能让usb设备逐个加载,谢谢。

网友A:
哈哈,这折腾得~~~ 好有钱。

给我十万,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再给十万,帮你设计更好更方便的解决方案

楼主:
有什么建议?

楼主:
你好,单反是我们行业最好的选择。你有大量配置usb设备的经验吗?我们手动可以。

网友B:
你这个方案,我觉得即使配置成功了,那么,120个相机的图像数据,得多长时间能读到PC机里面?得需要多大内存?
如果上面这个问题不是问题,可以用外置的PCI-E扩展机箱,一个机箱可以插12块pci-e的usb3.0卡,你需要两个扩展机箱,每个机箱通过一个PCI-E Gen3 X8的端口与服务器相连接。省悼了hub环节。但这还是有相机逐个加载的问题。最好 是24卡有一个同步,按着时间顺序和间隔给usb口上电。
我们的应用是一个工业场合的应用,对环境要求更高,我们试过很多方案,最后,我们自己开发的设备:
一块板子,板载两块Xiilinx UltraScale Kintex-7 FPGA,插16条16Gbyte的DDR4内存条,共256Gbyte,另有4个1T  byte  PCI-E 接口的SSD,另40个10G光纤接口,接40台我们自己做的光纤相机,相机参数 2048X1024@300fps.相机采集的图像数据先暂存在DDR4中,每块板子还有两个40G的光纤接口,可以把数据远传到远端的机房,如果远传出现通信故障,就先存在本地的SSD中。
每块板卡有4个通道的RapidIO  X4的接口,用于板卡间互连,实现数据共享。每块板卡有两个PCI-E  Gen3 X8的接口,用于连接服务器或PCI-E交换机。
这套系统的好处是不仅实现了图像的高速度采集,而且可以用板上的FPGA进行处理,比如图像拼接,减轻了服务器的负载。
120个机相,只用3块这样的板卡就可以实现,同时实现相机的同步,闪光灯等。

对于PC服务器来说,用三块这样的板卡,它没感觉到是120个相机设备,只感觉到是3个或6个我们自己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