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提高单片机的抗干扰能力

楼主(2016-07-07):
MCU能够适应的电压范围一般在3V-5.5V,但电源的波动对MCU而言却很敏感,比如说MCU可以在3.3V电压下稳定工作,但却不能在电压在3V-5.5V波动的情况下稳定工作。

通常是用电源稳压块,做好电源的滤波等工作,提示:一定要在电源旁路并上0.1UF的瓷片电容来滤除高频干扰,因为电解电容对超过几十KHZ的高频干扰不起作用。这就是为什么经常在电源并上电容的原因
确实很重要,比如涉及模拟信号处理的,滤波电容一定要加足,宁大勿小,保证电源的纯净,信号不受干扰;电流大的线路,铜线必须得足够粗。
我们总喜欢把电容器想得太完美,这或许是错的,提到失真时更是如此。电容器通常位于信号路径中,可能会给其自身的所有电路带来失真。图 1 是一些信号路径中包含电容器的典型电路。

1. 六阶带通滤波器的第一阶(a) 以及为ADC 驱动R/C 对的放大器(b)
图 1a 是一个 Sallen-Key 带通滤波器级。该电路中有两个电容器都暴露在出现在滤波器信号路径中的 AC 电压中。图 1b 是一款在 SAR-ADC 输入驱动器路径中使用 R/C 网络的放大器。电容器 CF 在到达模数转换器 (ADC) 之前首先遇到输入信号。
失真的产生是因为电容器电压及频率的依从特性。
下列等式可描述电容随电压曲线的变化情况:
C = C0 ( 1 + bVCAP),
其中
C0 是标称电容
VCAP 是整个电容的电压
b 是电容器的电压系数。它通常包含引起非线性响应的更高阶项。
图 2 是电压与电容变化的典型曲线图。

2. 电容器电压系数
变化电容器的输入输出电荷可穿过相邻阻抗,形成信号失真。由于来自电容器的充电电流具有电压依从性,因此它会产生非线性错误。对于任何信号来说,这种错误都包含谐波。
电容器电压系数特性在半导体工艺中会更加显著。由于图 1b 中的 ADC 输入具有内部输入 R/C,因此失真产生现象出现在转换器输入级内部。幸运的是,半导体厂商已经针对该错误调整了数字输出信号。此外,较小内部 ADC 电容器 (CSH) 的较大电压系数可通过较大外部电容器的电压系数拉低。
此外,电容器的电介质属性可能会引发更多与频率有关的失真。您可在图 3 中看到这些影响。

3. 电容器THD+N 与频率的关系
图 3 是几个电容器的特性,以及其总谐波失真 + 噪声 (SINAD) 与频率性能的对比。该图中的绿线使用 C0G 电容器测得。金色线是系统测量结果。图中的其它曲线分别取自具有不同电介质 — Y5V(红)、Z5U(蓝)以及 X7R(黑)的陶瓷电容器。注意,这些类型的电容器会随频率变化而产生显著的非线性与信号失真。
图中未显示 NPO 类陶瓷电容器。NPO 类电容器与 C0G 性能基本一致。
信号失真的形式有多种,而电路信号路径中的电容器很可能是失真原因最后考虑的事情。为 C1 及 C2(图 1a)以及 CF(图 1b)选择适当的电容器类型非常关键。您会发现更高质量的外部电容器不会降低滤波器或 ADC 的性能。

网友A:
这个问题可以写若干本厚书。。。。。。。

网友:
搞个屏蔽罩是最抗感染的。

网友B:
得看你的单片机是应用于什么样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