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路人贴士:告诉你LED显示屏为什么容易出现问题

楼主(2016-07-07):
LED显示屏发生质量问题概率最大的,通常出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电源:劣质电源会导致电源超负荷运行,屏幕故障频频,甚至发生火灾。

         2.灯珠:劣势LED灯珠寿命短,发热量大,色差大,衰减快,严重影响大屏幕显示效果和寿命。

         3.PCB板:本身材料劣质,覆铜偏薄,设计不合理,工艺差导致铜线有毛刺等现象均会产生电路短路,成为火灾隐患的根源。

         4.线材:市场上的线材质量参差不齐,很多线材的线轴为铜包铝,外表看似铜线,实际是铝合金线;这种线一般用于临时用线,根本不能用于正规产品上。

         因此,选购优质合格的LED显示屏是首选。下面是总结的一些选择优质LED显示屏的攻略:

        1.表面平整度:按照常规的标准表面平整度要在±1mm以内,这样的目的就是在于保证显示图像不发生扭曲,局部凸起或凹进会导致显示屏的可视角度出现死角。

        2.色彩还原性:颜色是最可以反映出LED显示屏的好坏的一个标准,色彩的还原性色彩的还原性是指显示屏对色彩的还原性,既显示屏显示的色彩要与播放源的色彩保持高度一致,这样才能保证图像的真实感。

        3.亮度:室内LED全彩显示屏的亮度要在800cd/m2以上,户外LED全彩显示屏的亮度要在1500cd/m2以上,才能保证显示屏的正常工作,否则会因为亮度太低而看不清所显示的图像。亮度的大小主要由LED管芯的好坏决定,所以LED芯片的质量是非常重要的。

        4.可视角度:可视角度的大小直接决定的显示屏受众的多少,故而越大越好。可视角度的大小主要由LED管芯的封装方式来决定。

        5.白平衡效果可以决定一个显示屏的好坏:红绿蓝三原色的比例为1:4.6:0.16 时才会显示出纯正的白色,稍微出现偏差这个小出现一种不平衡,后期使用起来效果很不好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6.有无马赛克、死点现象:马赛克是指显示屏上出现的常亮或常黑的小四方块,既模组坏死现象,其主要原因为显示屏所采用的IC或接插件质量不过关。死点是指显示屏上出现的常亮或常黑的单个点,死点的多少主要由管芯的好坏和生产厂家的防静电措施是否完善来决定。

        7.有无色块:色块是指相邻模组之间存在较明显的色差,颜色的过渡以模块为单位了,引起色块现象主要是由控制系统较差,灰度等级不高,扫描频率较低造成的。

        8.安全性:LED显示屏是靠多个箱体组成,每个箱体都必须要做外客接地保护,接地电阻应小于0。1欧。且能承受高压,1500V1min不击穿。在高压输入端和电源高压接线处须警告标识和标语。

        9.包装运输:LED显示屏属于贵重货物,重量很大,生产厂家所用包装方式很重要。一般按单个箱体来包装,箱体各个面必须有保护物起缓冲作用,箱体在运输途中内部活动空间不大。外包装箱须有明确的标识。

网友A:
经常看见路边的照片一半好一半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