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ADS自动扇出功能只走TOP层和BOTTOM怎么设置,谢谢大神

楼主(2016-07-07):
PADS自动扇出功能只走TOP层和BOTTOM怎么设置,谢谢大神

网友A:
扇出功能都是 自带打孔的
后续的走top bot 自己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扇出功能都是 自带打孔的
后续的走top bot 自己调整

谢谢了 自己动吧  还以为会直接连线到DD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