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新唐的MINI51系列的M0有没有库下载?还是用STM32的库

楼主(2016-07-07):
新唐的MINI51系列的M0有没有库下载?还是用STM32的库?

网友A:
楼主,你喝多了吧,肯定是用新唐的啊,新唐又不是抄袭STM32.
我去给你找找地址。

网友A:
http://www.nuvoton.com.cn/hq/pro ... 0-mcus/?__locale=zh
进入这个页面,从左边找到那要的具体型号,然后点进去后,左边有个列表,找到软件,然后进去后,找带BSP的,一般第一个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