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D501D485H-A在校验位设置为mark时返回值不对

楼主(2016-07-07):
TD501D485H-A,RS232转为RS485通讯,波特率9600,当校验位设置为none时一切正常,当校验位设置为mark时,返回值不正确,请给予支援,谢谢。

网友A:
您好!
能否提供下TD501D485H-A外围电路图呢?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485在收发切换时,最好有一小段延时,因为当接收完成后需要发送数据时,如果立刻切换到发送状态并发送,可能导致第一个字节对方收不到.

网友B:
485在收发切换时,最好有一小段延时?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485在收发切换时,最好有一小段延时,因为当接收完成后需要发送数据时,如果立刻切换到发送状态 ...

应该是没有开启发送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485在收发切换时,最好有一小段延时,因为当接收完成后需要发送数据时,如果立刻切换到发送状态 ...

你用的什么处理,这么快速度

网友:
可能是你发送的速率太快了。

网友:
Io不能够及时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