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C电路如何补充能量让电路持续震荡起来

楼主(2016-07-07):
大家知道,RLC电路工作时,电阻会不停的消耗能量,所以震荡幅度越来越小,所以从能量守恒角度看,要想让它持续震荡就得用电源供电,那么怎么供电?是不是必须以RLC的共振频率(1/根LC)周期性供电?这种电路在无线发射基站里有吧

楼主:
发个清晰的

网友A:
“从能量守恒角度看,要想让它持续震荡就得用电源供电,那么怎么供电?”
方法很多。电子技术中,这种电路叫振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能量守恒角度看,要想让它持续震荡就得用电源供电,那么怎么供电?”
方法很多。电子技术中,这种电路 ...

看了本电路书,里面说,让LC电路产生震荡的最简方式是,用放大器消除LC电路中的阻尼,涉及到反馈什么的.没看懂最后一段话.两年前就研究了,始终没看懂最后那一段话

网友B:
两年了,看着外国书研究震盪,高手

网友C:
这个原理,我可以帮到你。是电路的负阻对LC谐振器充电建立起振荡的。起振的定量原理,你看的书上估计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原理,我可以帮到你。是电路的负阻对LC谐振器充电建立起振荡的。起振的定量原理,你看的书上估计没有。 ...

那个图片有一处不明白:A>1时,输出电压幅度指数式增加,直到放大器饱和(这句明白).因为放大器饱和,A会减小直到减小到1(这句不明白了!!)
放大器饱和后,A为什么是会减小到1,而不会是其他值?下面是那个电路

楼主:
似乎明白了,A减小到1时,此时电路状态达到第二种情况的稳定状态,就不需要在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本电路书,里面说,让LC电路产生震荡的最简方式是,用放大器消除LC电路中的阻尼,涉及到反馈什么的. ...

“用放大器消除LC电路中的阻尼,涉及到反馈什么的”
没错,正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图片有一处不明白:A>1时,输出电压幅度指数式增加,直到放大器饱和(这句明白).因为放大器饱和,A ...

A>1,幅度增加;A<1,幅度减小;A=1,幅度不变。
所以“A会减小直到减小到1”,减小到1幅度就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1,幅度增加;A

两年了,总算明白了这一句

楼主:
引用 网友A:
A>1,幅度增加;A

还有一句不明白:“要让电路在开关合上后能震荡起来,必须让增益一开始大于1.”

根据那个导出的电压公式,只要增益等于1,就会有幅度是U0的震荡啊,为什么要让增益一开始大于1?

楼主:
为什么增益要在开关合上后大于1,似乎是这样:如果A一开始是1开关合上后,电压就一直是零了

楼主:
因为开关合上后,任何地方的电压都是从0满满变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句不明白:“要让电路在开关合上后能震荡起来,必须让增益一开始大于1.”

根据那个导出的电压公式 ...

“一开始”时幅度接近于零(实际上电路当中总有一些热噪声,故幅度不为零,但必定非常小)。如果A=1,那么幅度永不会增加,总是热噪声幅度。这样小的输出幅度,没有什么用处。
所以“一开始”时一定要A>1,让幅度增加。同时电路中一定要有这样的元件:随幅度增加使得A减小(这一定是个非线性元件)。最终幅度将稳定在恰使A=1的幅度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时幅度接近于零(实际上电路当中总有一些热噪声,故幅度不为零,但必定非常小)。如果A=1,那么 ...

需要添加哪些电路可以让增益A一开始大于1,而且始终工作在非饱和状态下(因为饱和时不能输出正弦波)?
可不可以这样,如下图,在(A-1)R1旁并联一个电阻R2,然后在R2上面加个“未知”电路,当U1超过一定幅度,截断此新加电路。用三极管能做到这个吧?怎么设计这个“未知”电路呢?

楼主:
在(A-1)R1上面串联一个二极管似乎就行了,这样就不用上图的并联电路了,不过这样输出电压似乎有限

网友D:
开始学这个,把巴克豪森判据记住就得了,会算起振条件,会算振荡频率,对付考试也就够了。
深层次的问题以后再慢慢深入。
因为模电任何一个分支--比如这里振荡器--深入研究进去就是个无底洞。不具备相关分析能力,一个人瞎琢磨,也琢磨不出啥。

网友C:
引用 楼主:
需要添加哪些电路可以让增益A一开始大于1,而且始终工作在非饱和状态下(因为饱和时不能输出正弦波)?
...

不要从添加电路入手理解电路原理,应该从现有电路及其行为来理解原理,要以事实为依据。
作为入门,定性理解比较容易。若要深入理解电路工作原理,现有的定性内容是远远不够,并且是有错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需要添加哪些电路可以让增益A一开始大于1,而且始终工作在非饱和状态下(因为饱和时不能输出正弦波)?
...

LZ:

你先弄清楚此图的含义,包括各器件(特别是那个运放)具体是个什么东西(包括模型的界定)。至于说A,这里A必然大于等于1,否则上面的那个(A-1)R1就是个负阻。

其实,这里所说的“A”指那个由运放构成的同相比例放大器的电压放大增益。具体是否一定是那个A是有前提条件的。如若相应的条件缺失,结果会怎样?这就是你在理解了我所说前面那些东西后,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网友E:
to LZ:

不知道你的学历背景,这里只能给个建议——从最基础的开始学起(就是那种扎马步之类的基本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添加哪些电路可以让增益A一开始大于1,而且始终工作在非饱和状态下(因为饱和时不能输出正弦波)?
...

“需要添加哪些电路可以让增益A一开始大于1,而且始终工作在非饱和状态下?”
这叫做各村有各忖的高招,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实现这个目的。
即以此图来说,可采取的非线性元件就不止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

你先弄清楚此图的含义,包括各器件(特别是那个运放)具体是个什么东西(包括模型的界定)。至于说A ...

是啊,书上的这个电路增益A一定是大于1的,也不能是1,因为实际情况下,(A-1)R1不管多小不能等于0.所以这个电路最终一定会工作在饱和状态。我上面说的哪些方法,仔细一想,电路最终仍然会饱和. 想想,不能让A=1,来让电路震荡,因为A=1,是种理想情况,是种不稳定状态,就像人站在针尖上一样. 如果既能能实现A>1,又能实现A<1,就好了(要是能实现负阻就能达到这一目的),这样就能通过某些控制电路,实现输出波形一会指数上升,一会指数下降.这样我们就能通过无限降低噪声,无限缩减A偏离1的值,无限缩减输出波形的偏离,从而无限接近正弦波.

这不正反映了在现实中无法让某量等于某值,只能做到让某量无限接近某值。
这也说明了量子力学中看似静止稳定的东西(稳定正弦波),实际存在波动(波形的偏离).

楼主:
我们要想得到稳定,就必须学会左右波动.就像开车,我们无法做到直线行走,只能靠左右摆动方向盘来达到直线行走

网友F:
迟张振荡器和LC振荡器的机制差别比较大,自然界有很多流体震动类似于迟张振荡,比如风吹树叶儿摇摆就是
迟张振荡简单容易理解,而且用途广泛

另外,正弦余弦的“弦”也是“弓”旁。
那是“弛张”振荡。“弛”的意思是松开,“张”的意思是绷紧。注意这两个字都是“弓”旁,显然与弓有关。

网友D:
历史上,对振荡器的认识,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什么时候会振,或者说能不能振?
这一阶段主要是围绕巴克豪森判据转圈,回答了起振条件,估算了振荡频率。

第二阶段,振荡幅度是多少?期望振荡频率是?
这一阶段得益于非线性理论的研究进展。

第三阶段,最难以理解的,也是很多人陌生的,就是如何高纯振荡?
现阶段已有不少理论及其模型提出。现代专业振荡器设计师,既要具备里森的直观,又要有仿真器的精确,还要有黄氏的严格,要求很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历史上,对振荡器的认识,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什么时候会振,或者说能不能振?
这一阶段主要是围绕巴克 ...

上图为振荡器简单模型,左边的非正弦电流源代表负阻源。
如何分析?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个图片有一处不明白:A>1时,输出电压幅度指数式增加,直到放大器饱和(这句明白).因为放大器饱和,A ...

对于这个电路来说,振荡频率就是1/6.28sqrt(LC)。

饱和之类的说法是为了获得稳定的幅度。

AF-=1对于振荡电路来说,是充分必要的。

但如何得到,教科书的说法基本都是不对的。

值得庆幸的就是,电压控制电压元和电流元的使用,其原理已经与放大电路的概念没有区别。

所以得到AF的方法是简单明了的。但教科书和学术界并没有发现这个方法。

现实的震荡电路,很难开环的AF存在右半平面极点,但闭环就存在了右半平面极点,即使如此振荡电路也不是因为右半平面的发散振荡,而仅仅就是自己振荡。

但如何启振是个问题,虽然稳定状态满足AF=1,但这个条件是无法启动振荡的。所以开环放大倍数需要大于1,稳定都是通过非线性的负反馈得到的,或者因为其他的限制,例如电压电源的限制而稳定。

人们最早发现震荡现象,肯定是必定会发现振荡现象的,但大部分其实还是电源电压的限制导致的,通过示波器看这个震荡波形,还很正弦 ,又联系到教科书中的自己震荡的说法,技术人员就自认为发现了教科书中所谓的自己震荡。

但所有现实的震荡,都是满足相位为0,但增益大于1的,不会产生一个纯正弦,仅仅就是一个接近的正弦而已。

真正现实的精度高的正弦波震荡,是用晶体震荡器实现的,而不可能用教科书中的方法。

网友G:
所以,教科书中的所谓正弦波震荡电路,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正弦波的,而只是一个近似的正弦波。

如果没有电压限制,而且电路足够线性,那么自己震荡可以存在,发散震荡也可以存在。

但是一旦受制于电源电压等因素之后,到底现实的震荡电路是自己震荡还是发散震荡?

这当然肯定就是教科书遗留的概念错误。

网友G:
关于自己维持自己的现象,在数字电路的RS触发器中,早已广泛使用而且被人们所广泛接受,但明白人肯定几乎没有,否则为何无法理解正弦波自己震荡的自己维持自己的问题。

RS触发器被人们所想当然地认为了自己维持自己,但一旦到模拟电路中,就无法理解,这的确实令人感动无法理解的。

网友G:
定型来说,震荡原理十分简单。

对于LC振荡电路来说,只要Ls=1/Cs,那么就满足了电路的相位条件,即相当于一个电阻,如果开环的AF大于1,那么震荡不必避免.

这肯定是任何人,包括沙子都能理解的简单道理.

网友G:
也就是说,如果只要Ls=1/Cs,开环的AF大于1,那么不震荡才怪呢!

稳定幅度是另外一个问题,但通常是限幅或负反馈导致的.

如果在调试放大电路的负反馈电路的过程中,出现了自己震荡,那么这几乎都是因为电源电压的限幅导致的,大部分情况属于小信号的发散震荡,也就是右半平面极点对于闭环的情况.

楼主:
如果我们能实现一种电路,能让增益A偏离1时,电路会自动把A拉回到1,就好了,就好像一个球在波峰是不稳定的,而在波谷是稳定的

网友D:
张弛或弛张或。。。。。振荡器的含义:

是英文relaxation的中译,之所以用这个名字,是因为历史上这种振荡器是用两个管子设计的,一个管子工作于截止或叫relax(ing)模式,另个管子工作有源或饱和(satur)ation模式,这两个英文词一合并,就成了relaxation。所以就不要研究什么弓不弓的了,这又不是红楼梦。
历史另一个类似的单词是晶体管transistor,构词法是一样的。

网友H:
你用的什么英文教材?求个书名。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还有一句不明白:“要让电路在开关合上后能震荡起来,必须让增益一开始大于1.”

根据那个导出的电压公式 ...

起震的时候AU>1稳定了是AU = 1
还有个相位平衡条件

网友J:
搞个什么变容二极管,用作补偿,我也不懂

网友K:
高频电子线路 里面说引入”负电阻”抵消正电阻,实际上是放大器加正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用的什么英文教材?求个书名。

这是个德国的教材,据说是欧洲最流行的电子学教材,大概出了十五个版本,见下图,德文、中文、英文版,都是老版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上图为振荡器简单模型,左边的非正弦电流源代表负阻源。
如何分析?

对比于本帖多数框图类振荡器模型分析,这个元件型模型就更深入一步了。
我没见过对这个模型的分析,但是感到有些问题。

问题出在左边“负阻源”。
各种源都有负阻特性,包括振荡器输出。即振荡器就是个负阻源。上面模型中加了个负阻源,等于用负阻源等效负阻源(振荡器),这种等效没有意义。
另外,负阻具有放大信号的特性,负阻不产生信号。不知道该模型是如何处理负阻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个德国的教材,据说是欧洲最流行的电子学教材,大概出了十五个版本,见下图,德文、中文、英文版,都 ...

选书,一定不能听人说,某某书好,某某书流行,某某书作者名声大。。。于是就选它。
尤其是很多资料上传者,为吸引眼球,夸大其词,什么宝典啊,什么魔书啊。。。

这本德国书,其实跟哈佛大学的那本电子学艺术,内容基本雷同,特点是什么都说,但什么都点到为止,扯一点点就结束。这本书在20几章居然扯微机原理,汇编编程,这种体系明显过时了。

所以我常说,喜欢买书的都知道,大买100本书,其中只有20本左右是期望得到的,其余80本是束之高阁的。
少数投机的,只看免费电子版的,不在此范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比于本帖多数框图类振荡器模型分析,这个元件型模型就更深入一步了。
我没见过对这个模型的分析,但是 ...

模型无所谓对错,好坏,管事就行!了解这个很重要。
这里也是,虽然这个模型跟真实模型相差甚远,但是它能解决很多实际问题,比如谐波平衡基本原理,既然简单模型够用,何必还要选更复杂模型,不是自取其扰吗?

模型还是需要合理的,否则不能保证推理正确。因不了解具体的分析,无话可说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是个德国的教材,据说是欧洲最流行的电子学教材,大概出了十五个版本,见下图,德文、中文、英文版,都 ...

感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