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CTCHSEL<3:0>:8只能用一个脚输入?

楼主(2016-07-07):
只能用一个引脚做电容触摸输入?

CTCHSEL<3:0>:8 个电容触摸按键输入选择位
0010 = P1.6 作为电容触摸输入
0011 = P1.7 作为电容触摸输入
0100 = P2.0 作为电容触摸输入
0101 = P2.1 作为电容触摸输入
1000 = P3.0 作为电容触摸输入
1001 = P3.1 作为电容触摸输入
1010 = P3.2 作为电容触摸输入
1011 = P3.3 作为电容触摸输入

网友A:
电容触摸和ad是一样的道理,内部只有一个模块,相当于有多个通道,这个寄存器相对应切换通道到触摸模块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