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辨率为20MV 的电压表问题

楼主(2016-07-07):
      当我测量的模拟电压为0.01V时,我需要将0.01放大,但当我测量的电压为5V时,我不需要放大。现在初步计划是用一个电压比较器,比较后如果小于0.02v,就进行放大。 但是比较器输出是1和0.就是放大问题难以解决 ,还有后面的传输问题。求大神们帮忙给点思路。

网友A:
你想多了。你的分辨率是量程的千分之一,很容易做到的。你用的什么adc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多了。你的分辨率是量程的千分之一,很容易做到的。你用的什么adc芯片? ...

但是   我的指导老师说   如果我测量的是0.01V  有可能AD芯片不能感应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   我的指导老师说   如果我测量的是0.01V  有可能AD芯片不能感应到

你用的什么ic

楼主:
89C52的单片机     tlc2543的AD

网友A:
引用 楼主:
89C52的单片机     tlc2543的AD

这个ad资料很多的。
http://dl.21ic.com/index.php?act ... lc2543&main_id=

网友B:
tlc2543是12位的,有4096级,如果满程测到5V的话,理想情况能测到5/4096=1.2mV,  且不用换量程。一定要自动量程切换的话,可考虑在AD之前用数控可调增益的运放+单片机软件切换。

网友A:
楼上正解,如果vref+为5v,vref-为0v
把0~20v的电压通过运放转为0~5v,然后mcu控制tlc2543采样就可以。完全满足你的要求。
不需要什么信号保持电路、比较器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tlc2543是12位的,有4096级,如果满程测到5V的话,理想情况能测到5/4096=1.2mV,  且不用换量程。一定要自动 ...

如果我的输入电压幅度在10mv到50V  再用这个芯片   好像无法满足50V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如果vref+为5v,vref-为0v
把0~20v的电压通过运放转为0~5v,然后mcu控制tlc2543采样就可以。完全 ...

谢谢大神   如果我用12的AD芯片  就不用担心0.01v检测不到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   如果我用12的AD芯片  就不用担心0.01v检测不到了吧

只要你的vref+和vref-稳定,这个电压采样没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我的输入电压幅度在10mv到50V  再用这个芯片   好像无法满足50V的输出

都要用运放转换到adc的vref+和vref-的电压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要用运放转换到adc的vref+和vref-的电压范围内

大神   滤波电路应该是需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   滤波电路应该是需要的 吧

看信号的情况啊,如果是纯净的信号,就不需要滤波。你没说什么信号,就当是纯净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信号的情况啊,如果是纯净的信号,就不需要滤波。你没说什么信号,就当是纯净的的。。。 ...

就是一个0——20V的模拟电压  准备用信号发生器产生

网友C:
楼主   你直接用一个8选1  选择不同的电阻   调节放大倍数就好了, 直到吧电压放大到70%的量程就好。可以很精确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你直接用一个8选1  选择不同的电阻   调节放大倍数就好了, 直到吧电压放大到70%的量程就好。可以很 ...

主要是我的是模拟电压  连续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的是模拟电压  连续的

晕。。。。你应该模电没学好吧,  用8选1开关 选择不用的电阻值   调节运放的放大倍数  有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你应该模电没学好吧,  用8选1开关 选择不用的电阻值   调节运放的放大倍数  有什么问题呢? ...

我应该是模电没学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你应该模电没学好吧,  用8选1开关 选择不用的电阻值   调节运放的放大倍数  有什么问题呢? ...

我刚才没完全理解你的意思    不好意思

网友D:
汗一个,mV和MV还真不一样*^O^*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0——20V的模拟电压  准备用信号发生器产生

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信号不用滤波的

网友E:
同学,好久不登录了,登录就是为了说MV不是mV。
2002年读书到时候用到AD603做前置增益可控到放大器到飘过。不过不记的这个运放到输入信号到最小值是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学,好久不登录了,登录就是为了说MV不是mV。
2002年读书到时候用到AD603做前置增益可控到放大器到飘过。 ...

啊   那还真是我的荣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学,好久不登录了,登录就是为了说MV不是mV。
2002年读书到时候用到AD603做前置增益可控到放大器到飘过。 ...

帮我看下这个呗    输出顶端被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帮我看下这个呗    输出顶端被削

看你的电路,输出端动态是+-2.5V,也就是说4*2.5=10V,输入PP20V的正弦信号就不会削波了,你要细看358的DATASHEET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你的电路,输出端动态是+-2.5V,也就是说4*2.5=10V,输入PP20V的正弦信号就不会削波了,你要细看358的D ...

主要是我不大会看   新手上路 总有一些不大理解的东西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不大会看   新手上路 总有一些不大理解的东西

几年级的新手啊,学校里没有工程实践和课程实验吗,课程设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几年级的新手啊,学校里没有工程实践和课程实验吗,课程设计吗?

额   有  刚开始  都是数字芯片 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几年级的新手啊,学校里没有工程实践和课程实验吗,课程设计吗?

我说大二的新手   你会不会瞧不起我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说大二的新手   你会不会瞧不起我

还得多看书啊,还没学会PA ,就要走,不可能的,还是要多看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得多看书啊,还没学会PA ,就要走,不可能的,还是要多看书。

恩恩   我觉得我基础知识完全不够  有种什么度没学到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