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每天一例】第064例:WIFI-ESP8266两个应用实例

楼主(2016-07-08):
【HAL库每天一例】系列例程从今天开始持续更新。。。。。
我们将**每天至少发布一个基于YS-F1Pro开发板的HAL库例程,
该系列例程将带领大家从零开始使用HAL库,后面会持续添加模块应用例程。
同样的,我们还程序发布基于HAL库的指导文档和视频教程,欢迎持续关注,并提出改进意见。
例程下载:
资料包括程序、相关说明资料以及软件使用截图
链接:http://pan.baidu.com/s/1i574oPv
密码:r3s3

(硬石YS-F1Pro开发板HAL库例程持续更新\1. 软件设计之基本裸机例程(HAL库版本)\YSF1-064. WIFI-ESP8266

/**
  ******************************************************************************
  *                           硬石YS-F1Pro开发板例程功能说明
  *
  *  例程名称: 2. 基于WiFi通信的温度数据传输
  *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http://www.ing10bbs.com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1】例程简介
  RS232是一个国际通用标准的串行数据通信接口,用于两个设备直接数据交换。本例程使用USART
外设功能,实现stm32向PC端发送数据,并等待接收来着PC端的信息中断,然后再回传信息给PC端。
  YS_F1Pro开发板上集成一个ESP8266 WiFi模块,只需要通过USART即可与之通信,开发板设计
通过跳线帽即可选择USART2与之连接。
【2】跳线帽情况
******* 为保证例程正常运行,必须插入以下跳线帽 **********
丝印编号     IO端口      目标功能引脚        出厂默认设置
  JP1        PA10        TXD(CH340G)          已接入
  JP2        PA9         RXD(CH340G)          已接入
  JP6        PD3         DATA(AM2302)         已接入
  CN10       PA2         RXD(WIFI)            已接入
  CN10       PA3         TXD(WIFI)            已接入

【3】操作及现象
  保证JP1、JP2、JP6和CN10端子上的5个跳线帽插入正确,在U13插槽上插入AM2302温湿度传感器。
打开网络调试助手,设置为“TCP Server”类型,服务器IP为自己主机IP,端口设置为8080,并启
动服务,然后修过本例程中main.c文件中有关WiFi账号、密码,以及要连接的服务器IP(自己电脑IP)
和端口(8080),编译程序。然后使用开发板配套的MINI USB线连接到开发板标示“调试串口”字样
的MIMI USB接口,在电脑端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工具,选择对应端口,设置参数为115200 8-NO-1,
下载程序之后,在串口调试助手窗口可接收到信息。等待ESP8266正确连接上网络后在网络调试助手接
口接收到数据。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基于WiFi通信的温度数据传输

/**
  ******************************************************************************
  * 文件名程: main.c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 版    本: V1.0
  * 编写日期: 2015-10-04
  * 功    能: WiFi(ESP8266)底层驱动实现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http://www.ing10bbs.com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stm32f1xx_hal.h"
#include "usart/bsp_debug_usart.h"
#include "ESP8266/bsp_esp8266.h"
#include "AM2302/bsp_AM2302.h"

/* 私有类型定义 --------------------------------------------------------------*/
/* 私有宏定义 ----------------------------------------------------------------*/
#define User_ESP8266_ApSsid                       "yingshi"              //要连接的热点的名称
#define User_ESP8266_ApPwd                        "yingshi123"           //要连接的热点的密钥

#define User_ESP8266_TcpServer_IP                 "192.168.31.230"       //要连接的服务器的 IP
#define User_ESP8266_TcpServer_Port               "8000"                 //要连接的服务器的端口

/* 私有变量 ------------------------------------------------------------------*/
AM2302_Data_TypeDef AM2302_Data;

/* 扩展变量 ------------------------------------------------------------------*/
extern __IO uint8_t ucTcpClosedFlag;

/* 私有函数原形 --------------------------------------------------------------*/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 系统时钟配置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 外部晶振,8MHz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9;  // 9倍频,得到72MHz主时钟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系统时钟:72MHz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 AHB时钟:72MHz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 APB1时钟:36MHz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 APB2时钟:72MHz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RCC_GetHCLKFreq()/1000    1ms中断一次
        // HAL_RCC_GetHCLKFreq()/100000         10us中断一次
        // HAL_RCC_GetHCLKFreq()/1000000 1us中断一次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 配置并启动系统滴答定时器
  /* 系统滴答定时器时钟源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系统滴答定时器中断优先级配置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
  * 函数功能: 主函数.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int main(void)
{
  uint8_t ucStatus;
  char str[50];

  /* 复位所有外设,初始化Flash接口和系统滴答定时器 */
  HAL_Init();
  /* 配置系统时钟 */
  SystemClock_Config();

  /* 初始化串口并配置串口中断优先级 */
  MX_DEBUG_USART_Init();

  ESP8266_Init();

  ESP8266_Init();
  printf("正在配置 ESP8266 ......\n" );

  if(ESP8266_AT_Test())
  {
    printf("AT test OK\n");
  }
  printf("\n< 1 >\n");
        if(ESP8266_Net_Mode_Choose(STA))
  {
    printf("ESP8266_Net_Mode_Choose OK\n");
  }
  printf("\n< 2 >\n");
  while(!ESP8266_JoinAP(User_ESP8266_ApSsid,User_ESP8266_ApPwd));
        printf("\n< 3 >\n");
  ESP8266_Enable_MultipleId(DISABLE);
        while(!ESP8266_Link_Server(enumTCP,User_ESP8266_TcpServer_IP,User_ESP8266_TcpServer_Port,Single_ID_0));
        printf("\n< 4 >\n");
  while(!ESP8266_UnvarnishSend());
        printf("配置 ESP8266 完毕\n");

  /*初始化AM2302的引脚*/
  AM2302_Init();

  /* 无限循环 */
  while (1)
  {
    /*调用AM2302_Read_TempAndHumidity读取温湿度,若成功则输出该信息*/
    if(AM2302_Read_TempAndHumidity(&AM2302_Data)==SUCCESS)
    {
      sprintf(str,"读取AM2302成功!-->湿度为%.1f %RH ,温度为 %.1f℃ \n",AM2302_Data.humidity,AM2302_Data.temperature);
    }
    else
    {
      sprintf(str,"读取AM2302信息失败\n");
    }
    ESP8266_SendString(ENABLE,str,0,Single_ID_0);               //发送数据
    printf("%s",str);

                HAL_Delay(1000);

    if(ucTcpClosedFlag)                                             //检测是否失去连接
                {
                        ESP8266_ExitUnvarnishSend();                                    //退出透传模式
                        do ucStatus = ESP8266_Get_LinkStatus();                         //获取连接状态
                        while(!ucStatus);
                        if(ucStatus==4)                                             //确认失去连接后重连
                        {
                                printf("正在重连热点和服务器 ......\n");
                                while(!ESP8266_JoinAP(User_ESP8266_ApSsid,User_ESP8266_ApPwd));
                                while(!ESP8266_Link_Server(enumTCP,User_ESP8266_TcpServer_IP,User_ESP8266_TcpServer_Port,Single_ID_0));
                                printf("重连热点和服务器成功!!!\n");
                        }
                        while(!ESP8266_UnvarnishSend());
                }
  }
}

/**
  * 函数功能: 串口接收完成回调函数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无
  */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UartHandle)
{
  if(strEsp8266_Fram_Record.InfBit.FramLength<(RX_BUF_MAX_LEN-1))                       //预留1个字节写结束符
    strEsp8266_Fram_Record.Data_RX_BUF[strEsp8266_Fram_Record.InfBit.FramLength++]=esp8266_rxdata;
  HAL_UART_Receive_IT(&husartx_esp8266,&esp8266_rxdata,1);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手机端APP通过Wifi控制开发板
/**
  ******************************************************************************
  * 文件名程: main.c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 版    本: V1.0
  * 编写日期: 2015-10-04
  * 功    能: WiFi(ESP8266)底层驱动实现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http://www.ing10bbs.com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stm32f1xx_hal.h"
#include "usart/bsp_debug_usart.h"
#include "ESP8266/bsp_esp8266.h"
#include "beep/bsp_beep.h"
#include "led/bsp_led.h"
#include "stdlib.h"

/* 私有类型定义 --------------------------------------------------------------*/
/* 私有宏定义 ----------------------------------------------------------------*/
#define User_ESP8266_ApSsid                       "yingshi"              //要连接的热点的名称
#define User_ESP8266_ApPwd                        "yingshi123"           //要连接的热点的密钥

#define User_ESP8266_TcpServer_IP                 "192.168.31.230"       //要连接的服务器的 IP
#define User_ESP8266_TcpServer_Port               "8000"                 //要连接的服务器的端口

/* 私有变量 ------------------------------------------------------------------*/
/* 扩展变量 ------------------------------------------------------------------*/
extern __IO uint8_t ucTcpClosedFlag;

/* 私有函数原形 --------------------------------------------------------------*/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 系统时钟配置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 外部晶振,8MHz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9;  // 9倍频,得到72MHz主时钟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系统时钟:72MHz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 AHB时钟:72MHz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 APB1时钟:36MHz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 APB2时钟:72MHz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RCC_GetHCLKFreq()/1000    1ms中断一次
        // HAL_RCC_GetHCLKFreq()/100000         10us中断一次
        // HAL_RCC_GetHCLKFreq()/1000000 1us中断一次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 配置并启动系统滴答定时器
  /* 系统滴答定时器时钟源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系统滴答定时器中断优先级配置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
  * 函数功能: 主函数.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int main(void)
{
  uint8_t ucStatus;
  uint8_t pCH;

  /* 复位所有外设,初始化Flash接口和系统滴答定时器 */
  HAL_Init();
  /* 配置系统时钟 */
  SystemClock_Config();

  LED_GPIO_Init();
  BEEP_GPIO_Init();

  /* 初始化串口并配置串口中断优先级 */
  MX_DEBUG_USART_Init();

  ESP8266_Init();

  ESP8266_Init();
  printf("正在配置 ESP8266 ......\n" );

  if(ESP8266_AT_Test())
  {
    printf("AT test OK\n");
  }
  printf("\n< 1 >\n");
        if(ESP8266_Net_Mode_Choose(STA))
  {
    printf("ESP8266_Net_Mode_Choose OK\n");
  }
  printf("\n< 2 >\n");
  while(!ESP8266_JoinAP(User_ESP8266_ApSsid,User_ESP8266_ApPwd));
        printf("\n< 3 >\n");
  ESP8266_Enable_MultipleId(DISABLE);
        while(!ESP8266_Link_Server(enumTCP,User_ESP8266_TcpServer_IP,User_ESP8266_TcpServer_Port,Single_ID_0));
        printf("\n< 4 >\n");
  while(!ESP8266_UnvarnishSend());
        printf("配置 ESP8266 完毕\n");

  /* 无限循环 */
  while (1)
  {
    ESP8266_ReceiveString(ENABLE);
    if(strEsp8266_Fram_Record .InfBit .FramFinishFlag )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InfBit .FramLength ]  = '\0';
      printf ( "\r\n%s\r\n",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
      /*将接收到的字符串转成整形数*/
      pCH=atoi(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switch(pCH)
       {
         case 0:
           LED1_ON;
         break;
         case 1:
           LED1_OFF;
         break;
         case 2:
           LED2_ON;
         break;
         case 3:
           LED2_OFF;
         break;
         case 4:
           LED3_ON;
         break;
         case 5:
           LED3_OFF;
         break;
         case 6:
           BEEP_ON;
         break;
         case 7:
           BEEP_OFF;
         break;
       }
    }
                HAL_Delay(100);

    if(ucTcpClosedFlag)                                             //检测是否失去连接
                {
                        ESP8266_ExitUnvarnishSend();                                    //退出透传模式
                        do ucStatus = ESP8266_Get_LinkStatus();                         //获取连接状态
                        while(!ucStatus);
                        if(ucStatus==4)                                             //确认失去连接后重连
                        {
                                printf("正在重连热点和服务器 ......\n");
                                while(!ESP8266_JoinAP(User_ESP8266_ApSsid,User_ESP8266_ApPwd));
                                while(!ESP8266_Link_Server(enumTCP,User_ESP8266_TcpServer_IP,User_ESP8266_TcpServer_Port,Single_ID_0));
                                printf("重连热点和服务器成功!!!\n");
                        }
                        while(!ESP8266_UnvarnishSend());
                }
  }
}

/**
  * 函数功能: 串口接收完成回调函数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无
  */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UartHandle)
{
  if(strEsp8266_Fram_Record.InfBit.FramLength<(RX_BUF_MAX_LEN-1))                       //预留1个字节写结束符
    strEsp8266_Fram_Record.Data_RX_BUF[strEsp8266_Fram_Record.InfBit.FramLength++]=esp8266_rxdata;
  HAL_UART_Receive_IT(&husartx_esp8266,&esp8266_rxdata,1);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