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能并联两个运放来增加输出电流的能力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7-08):
可以,但是需要电路上稍微改变一下,输出串均流电阻,否则可能功耗更大,内耗了。

网友B:
换个电流大的运放有何不可。

网友C:
没见过这么干的。

网友D:
2个运放接成全桥,增加输出功率。

网友E:
完全可以,不过输出端串一个均流电阻,在耳放界经常这么干,音质会通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2个运放接成全桥,增加输出功率。

这个做法新鲜,请问怎么接,能否上图看看?

网友F:
一般来说运放不方便并联使用。
如果为了增加输出能力,那么反馈环路的所有元件要用同样的两组分别和两个运放连接,两个输出再串联电阻连到一起,并不是你需要减少PCB面积的理想解决方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做法新鲜,请问怎么接,能否上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