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比较器滞回电路设计

楼主(2016-07-08):
想做个电池过放保护电路,用的lm324运放,当电池端电压低于设置的参考电压10.8v时关断电路,这样的话有个问题就是电池电压波动会导致电路频繁重启,想着如何做一个滞回电路,是的电路低于10.8v关断,高于10.9v或者11v才会开启。小弟刚入电子行业    求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擦 有专用的  锂电池 保护 芯片   楼主 还在这里 纠结   不懂问我  QQ  394233008

网友B:
运放,比较器,正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比较器,正反馈。

能稍微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擦 有专用的  锂电池 保护 芯片   楼主 还在这里 纠结   不懂问我  QQ  394233008

我用的是铅酸蓄电池充电ic,用的ic没有过放保护,有点麻烦

网友C:
用电压比较器.
CN302就可以,回滞可以通过电阻设置, 可用于各种电池.

网友D:
很简单啊,就用比较器搭个正反馈电路,反馈电阻计算一下,或者用Multisim仿真一下就好了。重点是要用正反馈。

网友C:
普通的运放或比较器的功耗太大, 不适合检测电池电压. 而且还需要基准电压, 多个电阻设置回滞. 所以电路比较复杂,功耗大, 生产调试麻烦.
用单片电压检测芯片CN302克服了上述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