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信号与IO信号叠加

楼主(2016-07-08):
  有什么方法实现CAN信号与几根IO控制信号叠加,这样就可以减少传输的线的数量。看过德国一家公司有这个东西,搞得挺神秘,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实现吗?thanks.

网友A:
载波通信,频分复用?
道理上没问题。

网友B:
直接用电源载波就可以了,传输线都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电源载波就可以了,传输线都省了

如果这么容易的话,为何好多设备上把CAN和IO等一些控制信号分开,而不是叠加成一根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这么容易的话,为何好多设备上把CAN和IO等一些控制信号分开,而不是叠加成一根线?
...

io是io,传输线是传输线。不要混淆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