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按键和led电路设计

楼主(2016-07-08):
本人想要设计一个msp430电路,其中按键按下时,led灯点亮,同时需要保证P3.0在按键按下时为低电平,没按时为高电平。不知道这个电路设计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A:
LED1是发光二极管,其正向导通时的压降通常在2V左右,这样的话,按键按下时,P3.0的电平不是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1是发光二极管,其正向导通时的压降通常在2V左右,这样的话,按键按下时,P3.0的电平不是低电平! ...

那如果我直接把LED1接在10K电阻的下面,是否就能达到设计的要求呢

网友B:
可以参考launchpad中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