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磁通和磁链....

楼主(2016-07-08):
场论中有场矢量和相关通量概念,《电磁学》中关于磁也有相应的磁感应强度B和磁通量φ。具体见下式:

楼主:
下面再给个图看看:

楼主:
上图形象地表示了路径和磁力线的铰链关系。

如果上图的路径就是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中的线积分路径(通常是沿导线和器件路径积分),那么给那个磁通量再定个别名——磁通链

楼主:
由上述可见,磁通量和磁通链没有本质的差别(特别说明除外)。所以,在《电磁学》中通常仅提磁通量而不特别强调磁通链。

楼主:
对于电感,上面绕有几百乃至千计匝数的导线,人们很难想象出那个S,于是乎就用了个简单的单匝面积A论之,然后乘个匝数N。

这样,就搞出了个“磁通量”(S=A)和“磁通链”(S=NA)的差异。

楼主:
这里,别说那个“磁通量”的真实含义了,严格而言,那个“磁通链”也非《电磁学》中的那个磁通链(缺失了电感外的磁通)。

楼主:
所以,关于“磁通量”和“磁通链”,如若以后再有人较真的话,建议把前提条件都给出来,否则基本属于无意义的东西。

网友A:
真难为你了,谢谢。

网友B:
这个磁力线好诱人,已经脑补颜色填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