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9V负电压稳压器件、电路图!急!!在线等!!!

楼主(2016-07-08):
7909需要负电压输入。。有没有正电压输入,经负电压稳压芯片,输出负电压的芯片。

网友A:
可以看看 MC34063, 网上有很多参考电路可以用

网友B:
你试着把输入12V的VCC接GND,GND接7909的输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着把输入12V的VCC接GND,GND接7909的输入试试。

您之前有尝试过这么做吗? 我担心烧芯片。。。我是7809和7909一起用,同时输出正负9V电压,按你方式就是VCC分别接7809的输入和7909的GND,输入GND接7809的GND和7909的输入,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 MC34063, 网上有很多参考电路可以用

好的,我去了解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之前有尝试过这么做吗? 我担心烧芯片。。。我是7809和7909一起用,同时输出正负9V电压,按你方式就是V ...

要是这样子工作, 那就不可行了.
因为这个接法 7809 和 7909 的 GND 的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这样子工作, 那就不可行了.
因为这个接法 7809 和 7909 的 GND 的不同的.

嗯,单独可以,一起就会有共地的问题,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这样子工作, 那就不可行了.
因为这个接法 7809 和 7909 的 GND 的不同的.

您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这样子工作, 那就不可行了.
因为这个接法 7809 和 7909 的 GND 的不同的.

有没有正电压输入,稳成负压的芯片

网友A:
不是已经告诉你了,  MC34063, 而且用这个芯片, 你不需要 7809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已经告诉你了,  MC34063, 而且用这个芯片, 你不需要 7809 了.

ok~您方便吗?直接把图放上来?

网友C:
可供参考:

网友D:
正负电源的话
电流不大可以用悬浮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负电源的话
电流不大可以用悬浮地

具体是怎么接?7909的话,GND接输入正电压,IN悬空?

网友E:
一个隔离DCDC输出反接就可以了

网友F:
DCDC很多啊      输出电流不大的话,可以搞个方波加电感负压逆变再接7909。
就是效率不高。耗电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DCDC很多啊      输出电流不大的话,可以搞个方波加电感负压逆变再接7909。
就是效率不高。耗电大
...

有没有简单一些直接正电压转负电压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输入范围、电流都没有说。

说个方法吧,自己找:

输入电压+12~16V,电流在60mA以下,有直接正电压转负电压的芯片吗?简单一点的电路,少一些外部器件

网友H:
电荷泵器件,。

网友I:
有,7909三端稳压器

7909的输入要是负电压啊

网友B:
max583 直接输出-9V的电压,不过你的电流要求太大了,最大能到5ma,不过胜在外围电路简单。

网友J:
7660可以的   还有MAX743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简单一些直接正电压转负电压的芯片

都是用单片机的方波反转的负电压。没用过独立的芯片。去凌力尔特  官网查。很多   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7909三端稳压器

7909的输入要是负电压啊

网友K:
有不少负压芯片。34063是比较常用的,选负压拓扑就行。
TPS60400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不少负压芯片。34063是比较常用的,选负压拓扑就行。
TPS60400比较简单

34063的外围电路还是有点多,我希望能简单一些,我看一下60400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是用单片机的方波反转的负电压。没用过独立的芯片。去凌力尔特  官网查。很多   型号
...

好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具体是怎么接?7909的话,GND接输入正电压,IN悬空?

楼主:
回复错了

回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在某个项目上搜集的负压芯片,
一个是LT公司,一个是TI公司和MAXIM公司,
自己筛选吧。

好的,谢谢,学习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G:
我在某个项目上搜集的负压芯片,
一个是LT公司,一个是TI公司和MAXIM公司,
自己筛选吧。

网友L: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学习了。

楼主你最需要的是负电源模块。

网友M: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简单一些直接正电压转负电压的芯片

用icl7660

网友N:
34063的设计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