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有一个函数没有看明白。。。

楼主(2016-07-08):
  1. void FSMC_WriteHalfWord(uint32_t Address, uint16_t Data)
  2. {
  3.         *(__IO u16 *)(Address) = Data;
  4. }

看别人的一段代码, 我有点不明白,使用的是FSMC接口, 整个是赋值写的,函数参数是32位的地址,为什么里面要强制转换为16位地址?

网友A:
是强制转化为16位指针

网友B:
这个address已经定义好是要写的地址了

楼主:
我弄明白了, 这个是把32位的值,强制转换成指向16位 无符号整型数 的指针

网友:
void FSMC_WriteHalfWord(uint32_t Address, uint16_t Data)
{
        *(__IO u16 *)(Address) = Data;
}

这个函数的两个参数一个是地址一个是数据,把数据放到这个地址的内存里。

网友C:
这个是写flash的函数吧,直接把数据写到address的地址去

网友D:
这个是写flash的代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