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问下各位大神关于STM32使用USB问题

楼主(2016-07-08):
我的芯片是PA11和PA12作为USB,问下这两个IO作为USB需要做什么配置吗,在官方的demo里面没找到相关配置,还是默认什么都不要做,只要打开IOA的时钟就可以了呢,请大神路过指点一下~~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应该是要配置的,这个得看你的芯片手册,如果你使用标准库的话hw_config.c文件中是IO口的配置,如果是HAL库的话,在usbd_conf.c文件中,如果没有IO口的初始化可能说明当使能了USB模块口相关的IO口就直接成所需要的配置了,不过最好是自己再配置一遍

网友B:
当然要配置了,操作USB哪有那么简单啊

网友C:
只要使能usb就可以直接用这两个管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要配置的,这个得看你的芯片手册,如果你使用标准库的话hw_config.c文件中是IO口的配置,如果是HAL库 ...

多谢指点 对的103默认使能了就是这两个管脚了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使能usb就可以直接用这两个管脚了吧

是的 自动的10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