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的分区问题

楼主(2016-07-08):
想要做GPRS模块远程升级代码的功能,应该要把flash分区成两部分:1、不可改变的引导部分;2、程序的运行部分
什么熔断丝什么的,不知道该怎么实现分区?
分享一个MSP430的远程升级设计文献。

网友A:
你不是用的tiva系列吗?

网友B:
可以通过设定不同的地址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用的tiva系列吗?

是的啊,有类似的资料就拿出来分享嘛,说不定有人用的是MSP430呢,看看也好。。。大神你知道TIVA怎么分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通过设定不同的地址段吧

说具体些呢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931250-1-1.html

大赞!!!!!!!!!!

网友C:
MSP430的远程升级问题比较不错的,这个主要是看下升级的文件需要固化到那个flash区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MSP430的远程升级问题比较不错的,这个主要是看下升级的文件需要固化到那个flash区间的。 ...

你有相应的操作方法吗?文献说的比较简单,求详细的引导设置方法

网友D:
flash的分区跟远程更新程序的是非常相关的,该区间是特定的。

网友E:
这个flash怎么用的

网友E:
你要用串口设计吗?

网友F:
flah的分区在出场的时候就定了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flash怎么用的

你说哪个?芯片内部的吗,我还没搞明白到底怎么修改引导部分

网友G:
这个分区的问题除开固有的分区外还可以在设计开发中认为的分区flash的用途的。

网友H:
如果内核直接从Flash 中加载修改其自身的指令,则既容易造成时序上的混乱,又有可能因 Flash 中某些关键指令被修改而导致整个系统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