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同步降压芯片选择

楼主(2016-07-08):
(无正文)

网友A:
你这个说明不是很准确,32V输出的时候10A就是320W了,参数需要再具体点了。

网友B:
同步降压: 降压是指电源拓补结构是BUCK型, 同步是指BUCK线路里用MOS管代替续流二极管,这样会有更高的效率.
非同步是指BUCK线路里续流二极管采用的是二极管

输入电压8到60V,输出电压为1.25到32V可调。这条件就不是降压了, 可能输入低于输出, 是要升压的.

网友B:
呵呵, 不会是应用手册都没有吧?
问卖家要型号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不会是应用手册都没有吧?
问卖家要型号嘛

厂家不提供的

网友B:
厂家不提供, 那就不要用它咯.
搞设计不能猜谜语.
TI 有大量的这类器件可选择, 资料也详尽. 甚至直接提供应用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家不提供, 那就不要用它咯.
搞设计不能猜谜语.
TI 有大量的这类器件可选择, 资料也详尽. 甚至直接提供应 ...

改用lm5116这款芯片了

网友C:
你这个输出电流10A的,比较不太好选型的。。

网友D:
同步降压,怎么理解同步

网友:
LM5116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