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壳接地要求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7-08):
泄放静电放电和消除静电积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泄放静电放电和消除静电积累。

那不接电阻和电容也可以达到此目的,只要铁壳接地即可

网友B:
没有完全的定论,EMC或ESD的解法,必须从三大要素着手:源,路径,接受体。EMC的解决方法没有固定的,如果都是固定的,EMC也就没有什么难度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