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导致的噪声,求教

楼主(2016-07-08):
定制的一个开关电源,使用后,系统噪声稍大,用手接触开关电源金属外壳,系统噪声就正常了。开关电源外壳是接大地的。
感觉是可能EMI导致的噪声,目前无好的测试方案,无法证明。
各位坛友有好的建议么?开关电源输入接了一个电源滤波器。

网友A:
是不是外壳没有良好接地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外壳没有良好接地的原因?

良好 接地 这个如何测试确定? 我测了下零点与地线的电压,约2VAC。

网友B:
当然,要求你的市电插座PE真接大地,而不是接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要求你的市电插座PE真接大地,而不是接零。

PE接了大地,但阻值有多大,目前不清楚。看了下接地测试仪一类的,需要有线插入大地,在高层的这怎么搞?

网友C:
开关电源外壳不直接接地,通过一个电感接地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PE接了大地,但阻值有多大,目前不清楚。看了下接地测试仪一类的,需要有线插入大地,在高层的这怎么搞? ...

要判断市电电源插座上的PE的接地电阻只好找专门的接地工程公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