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给大家提供一个51的软延时例程.

楼主(2016-07-08):
#define  MAX( x, y ) ( ((x) > (y)) ? (x) : (y) )
#define  MIN( x, y ) ( ((x) < (y)) ? (x) : (y) )

#define FOSC        16.6//11.0592    //
#define MACHINE_NUM 1                //定时器
#define M_NUM       1                //程序  SH88F2051 程序是1T,定时器1T/12T可选

#define COVERT(T) ( (T*FOSC+M_NUM) / (M_NUM*2) -1 )

#if (M_NUM==1)
        #define d_1ms() do{ uint8 x=30; do{ d_uS(33.0); }while(--x); }while(0)
#else
        #if(M_NUM==12)
                #define d_1ms() do{ d_uS(333.0);d_uS(333.0); d_uS(333.0); }while(0)
        #else

        #endif
#endif

#define d_uS(us) do{ uint8 cnt1=MIN(MAX(COVERT(us),1),256); do{}while(--cnt1); }while(0)
        //Note:实际延时效果C51                12M         4<= us <= 514(uS)
        //Note:实际延时效果88F54        16.6M        1<= us <= 31(uS)
#define d_mS(ms) do{ uint16 cnt2=ms; do{ d_1ms(); }while(--cnt2); }while(0)

楼主:
//使用示范
d_uS(10);                //延时10us
d_mS(1000);                //延时1秒
uint8 i=10;d_uS(i);//虽然能编译,但延时不准,参数不能为变量
uint8 i=10;d_mS(i);//这还算准确.
使用这例程,只要把晶振频率改成你实际的晶振频率,就可以产生比较准确的软延时了.

例如标准51这样修改.
  1. #define FOSC        11.0592    //
  2. #define MACHINE_NUM 12         //定时器
  3. #define M_NUM       12         //程序  SH88F2051 程序是1T,定时器1T/12T可选

楼主:
注意假如在88F54使用内振,1T的情况下.(请仔细看注释)
d_uS(0.1);//实际只会延时1uS
d_uS(100);//实际只会延时31uS
d_uS(4.5);//实际会延时4.5uS
假如在标准51使用12M,12T的情况下.(请仔细看注释)
d_uS(0.1);//实际只会延时4uS
d_uS(100);//实际会延时100uS
d_uS(5.5);//实际会延时5uS
d_uS(10000);//实际会延时514uS

楼主:
我觉得使用定义的方式做软延时,比使用函数的方式好.延时更准确.

网友A:
好方法。借鉴一下

楼主:
怎么没人,这里还是有些技巧的.

自己顶起.

楼主:
我每接触一个新的mcu,首先要想了解的是端口操作,软延时,开关中断等.

有了上面的定义,可以很方便的在STC 中颖或别的品牌的51MCU移植.

你所需要的是仅仅是填写晶振频率,定时器机器周期,程序机器周期这3个数值.

同样,可以按照上面的技巧配置串口,定时器.

网友B(2016-11-09):
引用 楼主:
注意假如在88F54使用内振,1T的情况下.(请仔细看注释)
d_uS(0.1);//实际只会延时1uS
d_uS(100);//实际只会延 ...

每一家的流水线都不一样。每个项目的优化等级也可能不同。还是实际情况下测试为准吧。
keil3 for arm和keil4 for arm,同样的优化等级下,你的那个while差两倍。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当时也是这样写的。临时变量多用了一次寄存器倒腾。仔细看了一遍,你这个没有问题。我当时是做成了个函数,而且没有开color优化。

网友C:
嵌入式学习30268279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一家的流水线都不一样。每个项目的优化等级也可能不同。还是实际情况下测试为准吧。
keil3 for arm和kei ...

我这个是用于51的mcu的,不能用于arm,arm应该用定时器做软延时。

我使用过的51型号MCU,有STC、中颖、华邦、atmel、NXP,最近在使用十速的。
编译器用keil7、8、9版本,优化等级随便设定。不管怎么编译,延时都是非常准确的,完全符合计算要求。(要填写正确晶振频率,定时器机器周期,程序机器周期这3个数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没人,这里还是有些技巧的.

自己顶起.

因为烧录软件自带延时函数

网友E(2018-06-04):
看什么场合吧,还有个办法就是用时间继电器,可以用户手动调节延时参数,不用改程序

网友F:
这哪里好,用定时器比这好多了

楼主(2021-08-31):
引用 网友F:
这哪里好,用定时器比这好多了

定时器是比较好,不受中断的影响。但是很多51单片机定时器比较少(只有2个),为了移植方便,空操作软延时适用面更广。

网友F:
引用 楼主:
定时器是比较好,不受中断的影响。但是很多51单片机定时器比较少(只有2个),为了移植方便,空操作软延时 ...

利用系统滴答定时器很容易扩展VS级延时(不改变他在项目中原有的功能),再短的直接NOP了
一个宏定义轻易实现任意数NOP插入
比如:
__nops(6);
插入6个NOP指令

楼主:
在AT89C2051外振12MHz下插入6个NOP,移植到SH88F2051内振16.6MHz就要插入16.6*6个NOP。
换其它型号还会不同。d_us(6)会根据mcu的情况生成对应的nop。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利用系统滴答定时器很容易扩展VS级延时(不改变他在项目中原有的功能),再短的直接NOP了
一个宏定义轻易实现 ...

虽然大部分需求相差几倍的nop没问题,但总有点不放心。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AT89C2051外振12MHz下插入6个NOP,移植到SH88F2051内振16.6MHz就要插入16.6*6个NOP。
换其它型号还会不同 ...

这不小意思吗
#define vs  *12//@12MHZ,单周期51

__nops(1vs);
__nops(3vs);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AT89C2051外振12MHz下插入6个NOP,移植到SH88F2051内振16.6MHz就要插入16.6*6个NOP。
换其它型号还会不同 ...

这种做法误差太快,循环控制导致误差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做法误差太快,循环控制导致误差太大

在中断发生非常频繁时,又对延时操作精度又要求,那当然用硬件定时器要更好。
帖子讨论的是51mcu,硬件资源相差极大,但大部分没有系统滴答定时器。
产生空操作我只会用_nop_(),没用过__nops(),不清楚__nops(10)是不是用10条nop指令,占用10个指令地址。
d_us(us)只需要2条指令,2个指令地址。能产生相当于4~514个nop操作的效果。
循环控制的误差是极小的,最坏情形发生在12M12T情形下欲延时1u微秒d_us(1)实际延时4微秒。误差总体能在接受范围。
从概念上看,us也比nop数量更好理解,也不容易被别人错误理解。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中断发生非常频繁时,又对延时操作精度又要求,那当然用硬件定时器要更好。
帖子讨论的是51mcu,硬件资 ...

明显受编译模式影响,还受不同的51MCU指令周期影响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中断发生非常频繁时,又对延时操作精度又要求,那当然用硬件定时器要更好。
帖子讨论的是51mcu,硬件资 ...

滴答定时器只要是个定时器就可以,没有其它特殊要求,哪个项目不用滴答时钟呢,应该说有,但不多

网友F:
__nops是个宏定义,__nops(10),产生10个NOPS指令,100%是10,
移植与时间相关,假设是单周期51,时钟源是6MHZ,那么1Vs就是6个NOP
#define vs  *6u
__nops(1vs);延时1VS,
延时0.5VS,__nops(1vs/2);
主要用于模拟时序的延时,也可以用于比较精确的延时,比如模拟串口发送
假设单周期51,6M时钟,波特率38400
位周期就是26.04VS,取26VS,完全满足要求
void Delay1Bit(void)
{
        __nops(26vs-6);        //-4~6
}

减掉几个周期,因为需要调用与返回,标准51是4,单周期51可能多1~3个周期,没有关系,适当补偿即可,不影响
压根不需要用示波器测量调整(循环控制也会带来点误差,不影响)
void UART_TxByte(u8 ucData)
{
        u8 i;

        EA = 0;
        GPIO_UART_TX = 0;        //START
        Delay1Bit();

        for (i=0; i<8; i++)
        {
                ucData >>= 1;
                GPIO_UART_TX = CY;
        }

        GPIO_UART_TX = 1;        //STOP
        EA = 1;
        Delay1Bit();
}

网友F:
软件死定时效率不高,在实际项目中受中断影响过大,中断越多,越长影响越大,实际延时时间普遍比理论时间长,用定时器会好很多,因为定时器一直在运行,一般只适合很短的延时,主要用于时序模拟的短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明显受编译模式影响,还受不同的51MCU指令周期影响
我使用过的51型号MCU,有STC、中颖、华邦、atmel、NXP,最近在使用十速的。
编译器用keil7、8、9版本,优化等级随便设定。不管怎么编译,延时都是非常准确的,完全符合计算要求。(要填写正确晶振频率,定时器机器周期,程序机器周期这3个数值)。

前面提到过编译模式和指令周期对这个定义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滴答定时器只要是个定时器就可以,没有其它特殊要求,哪个项目不用滴答时钟呢,应该说有,但不多 ...

你所说滴答时钟我的每个项目也使用,用于精确定时、按键扫描、动态显示等功能。
考虑51mcu的算力、兼容、项目最小精确定时等因素,几乎每个项目都会调整它,我一般取值每秒100到500之间,换算成时间为2~10mS。
再加上波特率生成占用一个,没有多余的硬件定时器做软延时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所说滴答时钟我的每个项目也使用,用于精确定时、按键扫描、动态显示等功能。
考虑51mcu的算力、兼容、 ...

就利用那个已经在用的滴答定时器,不再做任何改动,可以实现精确的VS级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利用那个已经在用的滴答定时器,不再做任何改动,可以实现精确的VS级延时 ...

我在arm下是采用这办法,51考虑下面几点,一直没敢尝试。
51读写定时器不是原子操作。
51做16位运算效率太低了,会花费不少时间。而d_uS()是定义,计算都在编译阶段完成,不会影响延时。

谢谢你提到这点,我会仔细考虑可行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在arm下是采用这办法,51考虑下面几点,一直没敢尝试。
51读写定时器不是原子操作。
51做16位运算效率 ...

8位机效率低点是必然的,原子操作可能通过关中断,飞读等来实现,只是简单的加减操作而已,效率不会低到哪里去,可以精心设计初值,让低8位的初值刚好等于0,只计算8位,效率很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8位机效率低点是必然的,原子操作可能通过关中断,飞读等来实现,只是简单的加减操作而已,效率不会低到哪里去 ...
/*
通过精心配置tick,使低8位重载值刚好为0。
所有中断累计操作要小于256步。
定时器时钟和Fsys分频比越大,效果越好,例如为Fsys/12。
*/
void d_us_tick_8(u8 n)
{
        u8 told,tnow;
        u8 tsum;
        told =TL0;//根据分频比进行补偿?
        tsum=0;
        while(1)
        {
                tnow =TL0;
                if(tnow!=told)
                {
//                        tsum+=(u8)(tnow-told);
                        told=tnow-told;
                        tsum+=told;

                        told=tnow;
                        if(tsum>=n)//n=0时 25步
                                break;
                }
        }
}
#define RELOAD_T2 0x8000
void d_us_tick(u16 n)
{
        u16 told,tnow;
        u16 tsum;
        told=(TH2<<8)|TL2;//暂不考虑量子操作
        tsum=0;
        while(1)
        {
                tnow =(TH2<<8)|TL2;
                if(tnow!=told)
                {
                        if(tnow>told) tsum+=tnow-told;
                        else tsum+=tnow-told+RELOAD_T2;//((RCAP2H<<8)|RCAP2L)
                        told=tnow;
                        if(tsum>=n)
                                break;
                }
        }
}

适用限制条件多,见注释。
8bit开销有20多步,误差大。在12MHz12T情形下,误差达20多uS。51的Fsys一般都小于10MHz,最好情形误差也有2uS。
16bit开销有60多步.
总体感觉这种软延时在51下不适合。
arm的指令效率高,Fsys高,定时器多又能分频,虽然适合。但arm外设也多,软延时在arm中几乎没啥作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适用限制条件多,见注释。
8bit开销有20多步,误差大。在12MHz12T情形下,误差达20多uS。51的Fsys一般都 ...

如果TL0的初值是0,假设单周期51,12M,T0 12分频
那么
#define vs        *1u
#define ms        *1000uvs

void Delay(u8 ucVs)
{
        u8 ucBase = TL0;
        while ((u8)(TL0-ucBase) < ucVs)
        {
                //__nop();
        }
}

//测试扩展的延时有多少误差
//有有中断的时候有多少误差
//可以轻松扩展成32位的延时
void DelayEx(u16 usVs)
{
        u8 ucBase = TL0;
        while (usVs)
        {
                u8 ucThis = (usVs >= 256/2)?256/2:usVs;
                while ((u8)(TL0-ucBase) < ucThis)
                {
                        //__nop();
                }
                usVs -= ucThis;
                ucBase += ucThis;
        }
}

// DelayEx(10ms);

楼主:
谢谢你提供的代码!!!我关注的是代码能适应所有的51mcu。
while ((u8)(TL0-ucBase) < ucVs)

这个循环花费7步,要求51定时器时钟是系统频率12分频,这点不是所有的51mcu都能做到的。下面3种型号只有中颖的能胜任。

型号AT89C2051,外振12MHz,Fosc分频比为12,定时器固定为Fosc。
十速TM5268,内振7.3728MHz,Fosc分频比为2、4、16可选,定时器固定为Fosc/2。
中颖SH88F2051,内振16.6MHz,Fosc分频比为1、2、4、12可选,定时器Fosc/1、Fosc/12可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TL0的初值是0,假设单周期51,12M,T0 12分频
那么
#define vs        *1u

DelayEx(u16 usVs)通过限制ucThis值小于128,来保证while ((u8)(TL0-ucBase) < ucThis)循环不出错,这代码OK,但花费还是比较大。
我之前函数void d_us_tick_8(u8 n)稍做修改(把n和tsum声明为u16),效果等同DelayEx(u16 usVs)。
void d_us_tick_8(u16 n)
{
        u8 told,tnow;
        u16 tsum;
        told =TL0;//根据分频比进行补偿?
        tsum=0;
        while(1)
        {
                tnow =TL0;
                if(tnow!=told)
                {
//                        tsum+=(u8)(tnow-told);
                        told=tnow-told;
                        tsum+=told;

                        told=tnow;
                        if(tsum>=n)
                                break;
                }
        }
}

网友F:
引用 楼主:
DelayEx(u16 usVs)通过限制ucThis值小于128,来保证while ((u8)(TL0-ucBase) < ucThis)循环不出错,这代 ...

前面已经说过了,你的代码在实际项目中受中断影响过大,延时越长,越受影响,只会大于你指定的时间
实际项目中不可能没有中断
,这个方案刚好相反,延时越长越准,也受中断影响,但影响小多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提供的代码!!!我关注的是代码能适应所有的51mcu。

这个循环花费7步,要求51定时器时钟是系统频率 ...

这只是举个例子而已,任何算法都要黄健花时间的,只是多少的问题,短的延时我一般直接NOP指令了,较长的用这个或其它的方式

楼主:
软延时适用于小于100us的场合,大于滴答时间尽量不要使用软延时。

中颖SH88F2051在16.6MHz内振情形下,无中断:
1.0us延时插入17字节的nop指令(1.024uS),循环控制插入4字节共2条指令(0.964uS)。
2.0us延时插入33字节的nop指令(1.988uS),循环控制插入4字节共2条指令(2.048uS)。
3.0us延时插入50字节的nop指令(3.012uS),循环控制插入4字节共2条指令(3.012uS)。
4.0us延时插入67字节的nop指令(4.036uS),循环控制插入4字节共2条指令(3.975uS)。
10us延时插入166字节的nop指令(10.00uS),循环控制插入4字节共2条指令(10.00uS)。
因一次循环需要2步,所以循环控制在最不好的情形下,误差会比插入nop大一步。
实际工程对软延时精度要求非常低,延时1us,偏差个3、4us都没问题。
以这么微小的误差节约大量的存储空间,循环控制应该比插入nop指令要好。由于arm的运算效率、主频速度远高于51,软延时用你那种方式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