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 DSP2812 结构体函数传递地址的问题

楼主(2016-07-08):
由于使用了DSP的两个SCI做485通信,程序一模一样,因此在程序中凡是涉及ScibRegs SciaRegs 的变量我想用传地址的形式,在函数调用时将地址传过去。

void rxtongxun(struct SCI_REGS *scireg)

{

  • Uint16 m,i;
  • static Uint16 D3** = 0;
  • if (ScibRegs.SCIRXST.bit.RXERROR && *scireg.SCIRXST.bit.RXWAKE)//
  • {

报错:"rxtongxun.c", line 78: error: expression must have struct or union type

报错报的是右边那个,如果左边那个也改成右边指针形式的话会报两个错,如果右边指针改成变量名的话就不报错。

请教大家: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这只需要传递一个字符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只需要传递一个字符串吧

只要用 -> 成员符号就行了,当时思维转不过来,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