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有哪位大神可以做NUC029的IAP升级,通过串口

楼主(2016-07-08):
有哪位大神可以做NUC029的IAP升级,通过串口升级,需要提供升级设备DEMO和被升级设备DEMO,稳定可靠,有偿

网友A:
NUC029与XAE demo例程就有啊!

很可靠的

楼主:
DEMO跑不起来啊,进入不了LDROM,通过串口一直在APROM中 。。。。。。

网友B:
有源码的!

网友C:
iap升级,这个有现成的例程吧

网友D(2025-02-05):
佬们,文档里面的例程根本没办法从APROM 跳到LDROM。
我理解的是,那个文档里面写着,NUC029LAN不能用复位的方式来切换指针位置,只能是跳转,那例程这么写也没错,就是没办法来回跳转,我使用的是RESET,也是不行。

新唐的有点特殊配置吧,反正设计有点奇葩,64K的Rom, 还搞分成3块,

网友E:
新唐的IAP我也没玩过,但是ST的玩过,其实大同小异吧,就把地址设置好就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F:
这个官方好像提供了一个demo,但是没测试过

网友G:
通过串口一直在APROM中是不是在等待固件传过来啊

网友H:
你看看APROM有啥参数没清空啊

网友I:
你重启一下硬件试试呢?一般IAPBootLoader第一次得烧录进去,之后就不用了

网友J:
官方的例程里没有说明吗

网友K:
话说你用的IAP烧录软件是哪个?我记得官方好像提供了一个

网友L:
一般是有个标记,就是比如升级的标记1,如果是1则复位升级,否则就正常进入到APP

网友M:
新唐的IAP还是比较麻烦,不过为啥不让用复位的方式切换指针呢

网友N:
看这一份文件,有iap的例子 IAP Application Note

网友O:
建议用 ISP_Programming_Tool ,官方支持有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