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的CMD空间大小设置问题

楼主(2016-07-08):
我的cmd程序如下:
MEMORY
{
PAGE 0 :
/* SARAM H0 is split between PAGE 0 and PAGE 1 */
PRAMH0 : origin = 0x3f8000 length = 0x002000

/* This memory block loaded with the reset vector only if
booting from XINTF Zone 7. Otherwise reset vector is
fetched from boot ROM. See .reset section below */
RESET : origin = 0x3FFFC0, length = 0x000002

PAGE 1 :
/* SARAM */
RAMM0 : origin = 0x000000, length = 0x00040
RAMM0_1 : origin = 0x100000, length = 0x003c0
RAMM1 : origin = 0x000400, length = 0x000400
/* Peripheral Frame 0: */
DEV_EMU : origin = 0x000880, length = 0x000180
FLASH_REGS : origin = 0x000A80, length = 0x000060
CSM : origin = 0x000AE0, length = 0x000010
XINTF : origin = 0x000B20, length = 0x000020
CPU_TIMER0 : origin = 0x000C00, length = 0x000008
CPU_TIMER1 : origin = 0x000C08, length = 0x000008
CPU_TIMER2 : origin = 0x000C10, length = 0x000008
PIE_CTRL : origin = 0x000CE0, length = 0x000020
PIE_VECT : origin = 0x000D00, length = 0x000100
/* Peripheral Frame 1: */
ECAN_A : origin = 0x006000, length = 0x000100
ECAN_AMBOX : origin = 0x006100, length = 0x000100
/* Peripheral Frame 2: */
SYSTEM : origin = 0x007010, length = 0x000020
SPI_A : origin = 0x007040, length = 0x000010
SCI_A : origin = 0x007050, length = 0x000010
XINTRUPT : origin = 0x007070, length = 0x000010
GPIOMUX : origin = 0x0070C0, length = 0x000020
GPIODAT : origin = 0x0070E0, length = 0x000020
ADC : origin = 0x007100, length = 0x000020
EV_A : origin = 0x007400, length = 0x000040
EV_B : origin = 0x007500, length = 0x000040
SPI_B : origin = 0x007740, length = 0x000010
SCI_B : origin = 0x007750, length = 0x000040
MCBSP_A : origin = 0x007800, length = 0x000040
/* CSM Password Locations */
CSM_PWL : origin = 0x3F7FF8, length = 0x000008
/* SARAM H0 is split between PAGE 0 and PAGE 1 */
DRAMH0 : origin = 0x3f9000, length = 0x002000
}

-stack 350
SECTIONS
{
/* Allocate program areas: */

/* Setup for "boot to H0" mode:
The codestart section (found in CodeStartBranch.asm)
re-directs execution to the start of user code.
Place this section or the .text section at the
start of H0 */
codestart : > PRAMH0, PAGE = 0
.text : > PRAMH0, PAGE = 0
.cinit : > PRAMH0, PAGE = 0
ramfuncs : > PRAMH0, PAGE = 0, TYPE = DSECT /* not used when only using RAM */
/* Allocate data areas: */
.stack : > RAMM1, PAGE = 1
.bss : > DRAMH0, PAGE = 1
.ebss : > DRAMH0, PAGE = 1
.const : > DRAMH0, PAGE = 1
.econst : > PRAMH0, PAGE = 0
.sysmem : > DRAMH0, PAGE = 1
chang : > RAMM0_1, PAGE = 1
/* .reset indicates the start of _c_int00 for C Code.
/* When using the boot ROM this section is not needed.
/* Thus, the default type is set to DESECT */
.reset : > RESET, PAGE = 0, TYPE = DSECT

/* Allocate Peripheral Frame 0 Register Structures: */
DevEmuRegsFile : > DEV_EMU, PAGE = 1
FlashRegsFile : > FLASH_REGS, PAGE = 1
CsmRegsFile : > CSM, PAGE = 1
XintfRegsFile : > XINTF, PAGE = 1
CpuTimer0RegsFile : > CPU_TIMER0, PAGE = 1
/* CPU_TIMER1 and CPU_TIMER2 are reserved for DSP BIOS
and RTOS use. Therefore these sections are not
allocated in these examples
CpuTimer1RegsFile : > CPU_TIMER1, PAGE = 1
CpuTimer2RegsFile : > CPU_TIMER2, PAGE = 1
*/

PieCtrlRegsFile : > PIE_CTRL, PAGE = 1
PieVectTable : > PIE_VECT, PAGE = 1
/* Allocate Peripheral Frame 2 Register Structures: */
ECanaRegsFile : > ECAN_A, PAGE = 1
ECanaMboxesFile : > ECAN_AMBOX PAGE = 1
/* Allocate Peripheral Frame 1 Register Structures: */
SysCtrlRegsFile : > SYSTEM, PAGE = 1
SpiaRegsFile : > SPI_A, PAGE = 1
SciaRegsFile : > SCI_A, PAGE = 1
XIntruptRegsFile : > XINTRUPT, PAGE = 1
GpioMuxRegsFile : > GPIOMUX, PAGE = 1
GpioDataRegsFile : > GPIODAT PAGE = 1
AdcRegsFile : > ADC, PAGE = 1
EvaRegsFile : > EV_A, PAGE = 1
EvbRegsFile : > EV_B, PAGE = 1
ScibRegsFile : > SCI_B, PAGE = 1
McbspaRegsFile : > MCBSP_A, PAGE = 1
/* CSM Password Locations */
CsmPwlFile : > CSM_PWL, PAGE = 1
}

报错位置如图所示

有两个问题:
1、.econst的空间大小怎么增大?
2、PRAMH0和DRAMH0的大小怎么增大?这个length大小怎么计算的?对应的origin是不是也要更改?主要是这个0x巴拉巴拉的部分计算我不太会。。。

谢谢懂得人士的指导~

网友A:
感觉CMD中两个冲突了
PRAMH0 : origin = 0x3f8000 length = 0x002000
DRAMH0 : origin = 0x3f9000, length = 0x002000

网友B:
CMD的空间设置还是蛮复杂的,这个我参考的。

网友C:
CMD的大小的设置的不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