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553开发板与PC机的rs232串口通信

楼主:
各路大神,本人MCU小白,近期要用MSP430G2553与PC机进行UART通信,程序是TI的官方例程,但首发的字符对不上,比如在串口助手里输入字符a,显示接受的是7F,输入abcde,显示7F 7F FD FF F5 FF,这是什么原因?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DCO
  DCOCTL = CALDCO_1MHZ;
  P1SEL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P1SEL2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104;                            // 1MHz 9600
  UCA0BR1 = 0;                              // 1MHz 9600
  UCA0MCTL = UCBRS0;                        // Modulation UCBRSx = 1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IE2 |= UCA0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interrupts enabled
}

//  Echo back RXed character, confirm TX buffer is ready first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0TXBUF = UCA0RXBUF;                    // TX -> RXed character
}

网友A(2016-07-09):
以16位格式发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16位格式发送看看

是Hex格式吗?我都试过了,波特率还有8N1这些设置都没错,串口助手这个软件也换了两个,结果都一样,我现在只能怀疑是那个usb转串口线的质量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Hex格式吗?我都试过了,波特率还有8N1这些设置都没错,串口助手这个软件也换了两个,结果都一样,我现 ...

换一条试试。
另外,msp430接收到字符串之后,判断一下是否正确,正确就点个led
这样能判断是从上位机到msp430出问题了,还是msp430到上位机出问题了

网友B:
这个是按照ASCII码的进行的么?

网友C:
这个看下是不是波特率的设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16位格式发送看看

我换了一条线试了,结果还是不行,说明不是usb转串口线的问题,如果连续重复发同样的字符,接收到的是乱码,这是不是能断定是由于串口和单片机之间电平不匹配引起的?(max3232芯片的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按照ASCII码的进行的么?

是ASCII码发出去的,Hex根本就发不出去,接收如果也设置成ASCII,那么有一半左右是收不到,另一半是乱码,接收如果设置成Hex,也是有将近一半收不到,另一半也是乱码,不过在那堆乱码中FF 出现的频率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下是不是波特率的设计问题的

如何看波特率的设计?CCS自带的程序例程9600的波特率不会有错吧,串口助手我也选了9600的那个选项,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怎么考虑波特率的设计

网友D:
查看一下寄存器,接收到的数据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看一下寄存器,接收到的数据是多少

无论发什么英文字符,UCA0RXBUF和UCA0TXBUF始终是0x80

网友E:
你是用的什么来显示的?

网友E:
不是用的字符串来显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用的字符串来显示的吗?

不是很懂你什么意思,串口助手上只有ASCII和Hex两种显示可选

网友F:
这个首先是需要电平信号的匹配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首先是需要电平信号的匹配的啦

MSP430G2553引脚出来的是3.3V的电平,那usb转串口出来的是多少V(里面的芯片是HL340),该用什么电平转换器?

网友G:
能读出寄存器的值的吗,看看是否发送/接收成功

楼主:
今天买的新板子到了,同样的程序,通信正常。呵呵,心中一万只草泥马在奔腾这半个月来改程序,换串口助手,重装系统,重装CCS,用示波器测波形,细查各寄存器的配置,G2553自发自收,单片机之间相互通信等等都干过,就是不能正常进入接收中断,一直查不出问题,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旧板的问题出在哪,如果说是板子烧坏了,那为什么其他IO口实验中断实验都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买的新板子到了,同样的程序,通信正常。呵呵,心中一万只草泥马在奔腾这半个月来改程序,换 ...

新买的开发板吗?
有没有可能板载的msp430遇到水货

网友H:
CCS自带的程序例程9600的波特率

这个还是检查一下,还有时钟,算一下配置出来的是9600吗

楼主(2016-08-09):
引用 网友A:
新买的开发板吗?
有没有可能板载的msp430遇到水货

对,新买的开发板,旧板可能是芯片里USCI模块部分坏了,也可能是开发板的线路出现了迷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还是检查一下,还有时钟,算一下配置出来的是9600吗

Of course,我已经验算了N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MSP430G2553引脚出来的是3.3V的电平,那usb转串口出来的是多少V(里面的芯片是HL340),该用什么电平转换 ...

3.3v的电压

网友:
用的定时器吗?

网友I:
你设置的波特率是多大?

网友I:
G2553的定时器,最大就是9600.

网友J:
是不是波特率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J:
如果其他都正确的话,第一个字符就丢弃就行了。

网友K:
这个需要把UAER寄存器里面的数据及时转移出来的。

网友J:
难道配置不正确吗?

网友J:
建议测量一下波特率试试

网友L:
这个需要考虑通讯协议与电平的转换的。

网友E:
这个好像是你的时钟源不稳定

网友E:
启动程序之后,测量你的信号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好像是你的时钟源不稳定

很有可能,我又拿两块板在相同条件下测试了一下,同样是定时1s的程序,在新板上大概1s红色的led灯翻转一次(正常现象),而在旧板明显不是1s,另外我再将定时器里TACCR0的值扩大了10倍(up模式下),目测旧板灯的闪烁频率居然没变,这不科学,可能问题就是时钟源。

网友M:
msp430接收到字符串之后,判断一下是否正确

网友N:
0x80是什么值,没有接收到啊

网友O:
今天买的新板子到了,同样的程序,通信正常

板子的问题,这种问题很难找

网友P:
这个重点考虑下波特率的设计的,,看两边是否一致

网友K:
这个首先检查下波特率的设计的,,,

网友K:
然后看下两边的时钟源是否都是自己所需要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