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CC2530相关问题

楼主(2016-07-08):
现在用cc2530+此处591做的一个zigbee的红外转发设备,现在遇到如下问题
1、从上位机上发送数据让2530通过串口给STM8发送消息来操作蜂鸣器, 在此过程中。只有第一次给发的信息能够听到蜂鸣器有反应,后面都没有任何动作
2、测试模块串口数据,和上面的现象一样,只有第一次收到无线消息的时候才会有数据从CC2530的串口输出
3、当没有数据输出是用手靠近或按住模块就会有数据输出,在手按住或靠近模块的情况下测试,每次都正常
4、模块的信号强度,和频谱都正常
5、电源纹波等参数都正常
基本可以排除是模块外围电路的原因,测试了很久都为解决此问题,不知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是什么情况,若知道还请指点一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