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5 VDDIO单独接3.3V不正确的问题

楼主(2016-07-08):
有没有人试过STM8S005系列,VDD接5V,VDDIO接3.3V,看手册是可以这样接的,但是实际测试发现,3.3V会被拉高到4V左右,还是手册看来有遗漏,应该怎么可以办到??请大家支招

网友A:
那把VDD也改到3.3V呗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如果VDD接5V,另外一个不接电源,而是用电压表测量那个端口电压,发现有4V?那说明内部通了,那个端口可能是备用的吧,你可以搞个二极管接上再接3.3V

网友:
VDDIO一般特指指芯片的IO电压。如果芯片只有一个电源的话,VDD就是电源输入端。如果和VDDIO在一起,则一般是指内核电压。

网友B:
VDDIO是不接电源的,那个是内部输出用的,用于检测内部电压是否正确。

网友C:
VDD 3.3V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
VDD用3.3V是可以工作的,内核是1.8V电压,有只脚是输出这个1.8V的,看来是不能这样用,我还以为IO可以单独给3.3V

网友D:
VDDIO是不接电源的,一般是指内核电压

网友E:
搞个二极管接上再接3.3V

网友F:
那个是测量内部工作电压的,不用接外部电源,你可以接到ADC上去。用于监控内核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