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电源芯片

楼主(2016-07-08):
CY的psoc很多都有供电顺序问题,请问这种情况下如何选择电源芯片呢?

网友A:
通常都是同一个电源吧

网友B:
其实主要是看你的设计中Vdda, Vddd, Vddiox的要求

网友C:
如果是不同,其他的不要超过Vdda

网友D:
嗯, 其他的不能晚于Vdda上电。

楼主:
嗯,我知道啦